接触器\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09-06-13):
接触器、断路器一般怎么选型,它们的容量大小是其控制的运动元件的多少倍呢?

网友A:
看看大品牌产品的选型手册,上面都有配制表

网友B:
产品选型手册上都有与它匹配的电机功率大小,

1.选择接触器的类型
交流接触器按负荷种类一般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和四类,分别记为AC1 、AC2 、AC3和AC4 。一类交流接触器对应的控制对象是无感或微感负荷,如白炽灯、电阻炉等;二类交流接触器用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和停止;三类交流接触器的典型用途是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的运转和运行中分断;四类交流接触器用于笼型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反转和点动。
2.选择接触器的额定参数
根据被控对象和工作参数如电压、电流、功率、频率及工作制等确定接触器的额定参数。
1)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一般应低一些为好,这样对接触器的绝缘要求可以降低,使用时也较安全。但为了方便和减少设备,常按实际电网电压选取。
2)电动机的操作频率不高,如压缩机、水泵、风机、空调、冲床等,接触器额定电流大于负荷额定电流即可。接触器类型可选用CJl0、CJ20等。
3)对重任务型电机,如机床主电机、升降设备、绞盘、破碎机等,其平均操作频率超过100次/min,运行于起动、点动、正反向制动、反接制动等状态,可选用CJl0Z、CJl2型的接触器。为了保证电寿命,可使接触器降容使用。选用时,接触器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
4)对特重任务电机,如印刷机、镗床等,操作频率很高,可达600~12000次/h,经常运行于起动、反接制动、反向等状态,接触器大致可按电寿命及起动电流选用,接触器型号选CJl0Z、CJl2等。
5)交流回路中的电容器投入电网或从电网中切除时,接触器选择应考虑电容器的合闸冲击电流。一般地,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可按电容器的额定电流的1.5倍选取,型号选CJ10、CJ20等。
6)用接触器对变压器进行控制时,应考虑浪涌电流的大小。例如交流电弧焊机、电阻焊机等,一般可按变压器额定电流的2倍选取接触器,型号选CJl0、CJ20等。
7)对于电热设备,如电阻炉、电热器等,负荷的冷态电阻较小,因此起动电流相应要大一些。选用接触器时可不用考虑(起动电流),直接按负荷额定电流选取。型号可选用CJl0、CJ20等。
8)由于气体放电灯起动电流大、起动时间长,对于照明设备的控制,可按额定电流1.1~1.4倍选取交流接触器,型号可选CJl0、CJ20等。
9)接触器额定电流是指接触器在长期工作下的最大允许电流,持续时间≤8h,且安装于敞开的控制板上,如果冷却条件较差,选用接触器时,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按负荷额定电流的110%~120%选取。对于长时间工作的电机,由于其氧化膜没有机会得到清除,使接触电阻增大,导致触点发热超过允许温升。实际选用时,可将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减小30%使用。
3.主触点电流的确定。
主触点的额定电流一般根据电动机的容量Pd来确定,即Ie≥Pd×1000/KUd,其中K是经验常数,一般取1~1.4;Pd----电动机功率(KW);Ie----是电动机主触点电流;Ud-----是电动机额定线电压

网友B:
低压断路器用途广泛,它不仅用于主干线、支路、电路末端等作线路(电缆、电线)及电气设备的不频繁合、分和过载、短路、欠电压等故障的保护,还应用于各种负载,如照明回路、电热回路、电动机回路、可控硅整流回路、电容器回路等的单独使用和保护。负载的性质不同,选用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和保护特性也有差异。
 1 电灯(白炽灯)、电热器回路
  这些回路基本上是电阻负载,选用的是小型断路器(MCB)。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理论上是In≥IL(In为断路器额定电流,IL为线路或电气设备的额定电流)。若In取≤IL,MCB可能发生误动作,所以国际上很多国家将用于白炽灯、电热回路的断路器In选为( 1.1~1.15)IL。
  白炽灯和电热回路在通电的瞬间都可能产生闪流(由冷态电阻逐渐形成热态电阻的过程),最大闪流可达10IL,故在选用小型断路器时应选用C型(瞬动电流整定值5~10倍In)。
  2 高压汞灯、钠灯、金属卤化灯等的回路
  小型断路器的In≥(1.2~1.4)IL
水银灯等的特点是电流的畸变率(系数)达15%,起动时,因镇流器电感因素,将产生冲击电流,但起动的时间也较长。为此,水银灯等的保护用断路器,其瞬动电流应选用C型。
  3 电动机回路
  作为电动机回路直接保护的断路器可采用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它的过载保护有1.2In、1.5In、7.2In(可返回特性),短路瞬动为12In。这种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n=IM(IM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如果无法找到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也可使用一般配电保护型断路器,但这种配电型断路器仅能作电动机的短路保护(线路的过载保护采用热继电器)。
  由于这种配电型断路器无躲过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可返回特性,为了避免电动机起动时断路器动作(包括电动机采用Y-Δ起动器等,在起动、运转瞬间的过渡性冲击电流),所以它的额定电流取得较高。日本有关标准(包括一些公司的产品样本介绍)规定:当电动机额定电流IM≤50A时,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n≤3IM,当IM>50A时,In≤2.5IM,而瞬动电流仍取10In(倘额定电流不放大,则瞬动电流必须大于14IM),断路器的额定短路分断能力≥电动机的短路电流。
  4 电容器回路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德国DIN标准都规定,电容器单元必须长期在这样的电流下工作,即:它的有效值不会超过在正弦电压和额定频率时流过电流的1.3倍,对于大多数使用场合中的电容器单元可不采用过载保护,它可使上一级电网通过滤波回路进一步消除谐波。
  对于短路保护,最普遍的是采用熔断器(此时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应是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6~1.7倍),也有很多使用电容器的地方,它的短路保护选择塑料外壳式断路器(MCCB)。
电容器的保护开关(熔断器、断路器)必须符合以下三条要求。
(1)应能承受电容器产生的涌流;
(2)保护开关、电器应有不重燃性;
(3)熔断器或断路器的短路分断能力应大于电容器的短路故障电流。
  电容器合闸投入运行时,由于端电压不能发生突变(由零变到额定电压),其情况有如短路,因此有较高的频率和较大幅值的浪涌电流(涌流)。
  单个电容器的涌流峰值按公式(1)计算
Im=IC (1)
式中:
Im--涌流峰值A;
S--电容器安装处的短路容量,kVA;
Q--电容器的无功功率,kVAR;
Ic--电容器电流,A。
  为了抑制电容器开断时的过电压和合闸涌流,集中补偿的电容器一般是装切合电阻的。要求加装切合电阻后,将Im降下来。加装切合电阻后,涌流(峰值)可降到16Ic,有效值为11.3Ic,因选用的断路器额定电流In=(1.3~2.0)Ic,对断路器来说 假如它的瞬动电流整定值为10In则完全可以躲过电容器的峰值电流Im。
  当Im、Q和IC可知时,可以求出S值,由S值可以算出电容器的短路电流。
  用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作电容器回路保护时,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较常见的是In=1.5Ic;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应≥电容器的工作电压。
  表1为推荐的电容器保护用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规格和二者的主要参数。
  5 焊接机(点焊机、电弧焊机)回路
  交流电弧焊机、钢板点焊机、储能点焊机等焊接机的工作电流是间断的、脉冲的,因此选用断路器时,必须进行计算才能确定。
设点焊机(电弧焊机)的最大工作电流为Ia,由于是间断工作,某一时刻Ia=0,热等效等值电流Ie为:
I2at1+O2t2=I2e(t1+t2) (2)
式中:
t1--焊接时间,t2--休息时间(间歇时间)
∴Ie===Ia=Ia
T=t1+t2=点焊周期,α=称为使用率。
(例:设Ia=100A,t1=0.3sT=3sα==0.1,则Ie=
Ia=100=32A)
  工作电流Ia所引起的发热是按一齿形波规律的。实践告诉我们,使用率a越小,热平均温度Te与最高温度TM的差就越大。但是在大部分时间内热等效连续电流超过热平均温度的电流,为了防止断路器的过载长延时脱扣器误动作,一般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n时,In=(1.2~1.3)Ie。
由上例可得In=321.2~1.3=38.4~41.6A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可取In=40A。
  对于大多数而言规律性间断工作的焊接机的使用率α取0.5。
  同类型的多台焊接机,它们各自的最大工作电流为Ia,α大致相同,设共有N台,则:
Ie=Ia=NIa
  平衡接于三相时,总干线的断路器额定电流
In=NIa
  表2为不同参数的焊接机选用的断路器规格。
  焊接机特别是电弧焊机,起动瞬间电弧被短路而尚未引弧,因此电阻很小,电流很大,电焊变压器一次侧(原边)可能有8~14倍的额定电流。随着电弧的引燃和稳定,电阻及电流也逐渐稳定,这种现象称为过渡性闪流。
  由于使用焊接机时要频频发生过渡性闪流,当采用瞬动整定电流为(5~10)In的小型断路器(MCB)或瞬动整定值为10In的塑壳式断路器作保护时,常会在此过渡性闪流下产生误动作。
对于断路器的瞬动电流整定值,国外推荐按公式(3)计算而求得。
Is=×B   (3)
式中:
P--焊接机容量,kVA;
E--线电压,V;
B--过渡性闪流与额定电流之比(B的范围为8~14);
Is--断路器瞬时脱扣电流,A。
式(3)可作用户选择时的参考。
  多台焊接机同时产生过渡性闪流的情况很少,但二台焊接机有可能相隔很短的时间起动,因此按式(3)计算的Is再乘一个安全系数1.2。
  应该说明,断路器是安装在电焊变压器的一次侧(原边)的。
  6 可控硅整流回路
  可控硅整流回路的交流侧安装断路器。断路器的额定电流≥1.4IL(IL为整流设备的额定电流),三相全波整流,变压器一次侧的畸变率为30%,因此不宜选用全电磁型(油杯式)断路器,只能选择开断速度快,全分断时间短的热动--电磁型塑壳式断路器。
  7 变流器回路
  电压源逆变器和电流源逆变器,用于按正弦交流电压设计的恒速电动机,根据负载的要求,调节电动机的转速实现节能。对变流器回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n为≥(1.4~2)IL。变流器回路的输入电流的畸变率达90%,高次谐波占有率很大,应采用热动--电磁型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8 变压器一次回路
  这里说的是低压变压器,即高压(原边即一次侧)电压不高于400V。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n≥(1.2~3)Ir(Ir为变压器一次侧额定电流)。此种回路的特点是变压器励磁冲击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0~20倍。所选的是专门针对变压器保护要求的特殊塑壳式断路器。

网友C:
回答的很好了,我们也跟着学习一下。

楼主(2009-08-06):
再请教 接触器的主触点与辅助触点的电压是否可以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