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与触摸屏通讯方式及参数设定

楼主(2009-06-13):
麻烦大虾们指点一下,是用自由口通讯还是其他呢?

网友A:
在触摸屏里直接选PLC型号即可,不要管协议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B:
楼上都说了,我来跟个贴支持一下。

如果是自己开发触摸屏,你就要详细了解PLC的通信协议。

网友C:
呵呵;RS485;

对应的设置在屏上选对就行了;

网友D:
RS485;这个简单些

网友E:
485只是个硬件形式,通讯还要有协议才能完成!看你选的触摸屏支持什么样的协议!如果支持200的PPI的话就简单的多,直接选这个协议,会对你访问数据和PLC编程带来方便!如果不支持这个那就看屏能支持什么其他协议了,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都可以,只是还要在PLC上加些程序。这些程序可以找到现成的,也不会太复杂!看看什么样的协议适合你吧!具体参数要根据协议和屏的种类来设定!你这么问没人能准确回答你的!

网友F:
1分?还不如不给

网友G:
问法太模糊,无法回答~

网友H:
什么牌子的屏,什么牌子的plc。如果是200的plc自己做跟数据线插上就行,数据线的制作方法在触摸屏的技术文档里就有

网友I:
问题确实太模糊,这要视触摸屏而定,一般的设备驱动都在触摸屏的软件里,一般说明书上会介绍连接电缆的制作方法和参数设置。

网友J:
工控的资料怎么下不了呢?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0506/5-B81E-CE5221FC1B62.htm 这个东西怎么下呢?

网友K:
珠海伊万示波(五合一示波仪)正在热销!梦陨工控主销编程电缆、PLC电池、伊万示波、尚捷热电阻热电偶、ABB.SEMIKRON保修18个月 (全新)220V 750W 变频器 、三晶变频。http://www.mengyun868.cn(淘宝销售)http://shop36767346.taobao.com/

网友L:
对,多数都是485接口,走modbus协议居多,但是个别的,得根据具体的通信协议,自己编写自由口程序了

楼主:
不好意思,俺求助时就只有一分

楼主:
怎样把积分给你要的人啊

网友M:
你工控论坛里有说明好好看看

楼主:
谢谢句子跟大家了谢谢了

网友N:
同意一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