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伺服AL.E0和AL.30报警解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9-06-13):
请问三菱伺服AL.E0和AL.30报警解怎么解决啊
我们厂的机器,老大说速度太慢,于是我将伺服的齿轮比调大了一倍,开始还可以,走个几十分钟就出现AL.30报警,有时还会AL.30,我在驱动器显示上看再生制动负载率一直在增加,我想应该是负荷太大了
如果一定要这样的速度是不是要加制动电阻,如何选型呢,我们的伺服驱动器是
MR-J2S-100A的

楼主:
为什么都没人回我的贴呢

网友A:
如果一定要这样的速度,这个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B:
楼主很清楚问题所在:要加制动电阻;原因就是能量消耗不掉。至于选型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反正你是出钱买东西,完全可以让你的供货商帮你搞定。 另外为什么非要提高1倍?少提高一点说不定就不用加了,还有把加减速时间调长一点试试看?

楼主:
对,我现在将速度少提高一点就没问题了

现在设备不都讲就速度嘛,呵

谢谢了!

网友C:
AL.30外再生过负荷报警。加外置再生电阻,可以选择120W40欧国产的

楼主(2010-04-01):
制动电阻加了,可效果也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