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变换故障

楼主(2009-06-13):
有一台75kw设备,控制回路里面有热继电器、相位保护、时间继电器等保护。使用星三角形式启动。

在不带电机空试时,一切正常。接上电机后,星变角的一瞬间停车了。每次空试都正常,接上负载星变角就停。

已经排除了电机问题和电缆大小、压降等问题,故障有可能出现在哪个位置?

请教大家,先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相位保护呢? 我也不知道

网友B:
接触器有一相接触虚   或触点脱落

网友C:
电机接线有没有错?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你把启动时间加长一点,因为你在负荷的时候电机转速还没达到一定的速度,转换成三角的时候电机电流会突然加大

楼主:
设备以前正常运转过半年了。接线没有动过。

网友E:
是不是热继电器坏了,把热继的辅助触点暂时短起来试试。

网友F:
今天碰到过的一种情况:55KW的电机星角转换,一启动电机转不起来有三四秒转到角后运转正常,试了两三次情况都这样,经仔细查看是接线错误,

换电机时一个二把刀电工接的,好险电机没坏!

网友G:
     可能是常时间运行接触头有烧接了,拆下检查一下.

网友H:
哇,75KW,这么大负荷,还不考虑节能吗,我可以帮你装上一个节能器,即省电,又不用星三角转换,直接就软启动了,不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有需要就尽快联系我吧,你的那台设备每天多耗了多少电呀,太浪费了哦!

尊敬的客户,您好!本人专业为您从事以下工作: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节能改造、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929477286
电话:0769-82750813
QQ:1062932363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不是过热问题,接触器的触头也都检查过,没问题。

网友I:
星变角时间短或是热继电器电流调的小

网友J:
电动机的△连接时,接线是不是错了。

网友K:
应该是你的接线有问题(星变角的一瞬间停车了),不然不会瞬间停车,除非负荷太大

网友L:
          你的原电路就有缺陷,将时间继电器改为星变角时不断电即可。

网友M:
时间继电器在转换的时候,会有一个时间差,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怎么注意这个时间的长短。曾经遇到过和你描述的完全相同的故障现象,换一时间继电器就好了。

补充一下:

  1、我说描述的故障设备,所用的时间继电器是富士公司集成电路的那种。

  2、考虑一下现在市场上为什么会有星角启动专用的时间继电器。

  建议您试一下.........

网友N:
有没有检查一下负载机械方面的问题?我遇过也是星三角转换的,启动时不正常,到转三角时正常的。后来检查是机械方面有问题了

网友O:
应该是星变角时瞬间电流突然增大造成压降,接触器维持不了吸合,大电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P: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当时时间设为6秒 是给提升泵用的 最后发现还是相序接错原因 给倒相了  星启动的时候正常 变角的时候突然反转  扭矩过大 造成瞬间停车

网友Q:
把启动时间加长,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Q:
如果是热继电器保护,空开跳闸,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R:
检查一下接触器的触头,是不是有一相接触不是很好了

网友S:
好好查查吧  一定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T:
应该是接触器或是转换时间过短

网友U:
以前能用?会不会是换了器件,不匹配,或是没整定合适

网友V:
应该是你的接线有问题(星变角的一瞬间停车了),不然不会瞬间停车,除非负荷太大

我以前也遇到过,把时间调长一些

热继电器换一个大一些的

网友W:
结果期待中!请楼主说说问题的所在。

网友X:
一次接线错误,星转角时把同一相电源接在电机的同一绕组上了。

网友Y:
星三角启动的时候如果切换得过早的话 电流还会增加不少同样对电网又冲击 导致一系列的保护装置动作。

如故切换得过晚的话,空载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又问题 带着负载的时候电机启动因切换过晚会出力不足导致电机过载,一系列的保护动作。

建议调整时间续电器的动作时间。

网友Z:
楼主没讲清楚,既然是跳闸,是空开调还是热继电器跳,还是相位保护跳?

网友AA:
上面有很多高手,其实要复杂问题简单化,肯定是在主电路上面

网友AB:
楼主没讲清楚,既然星变角的一瞬间停车,是空开调还是热继电器跳,还是相位保护跳? 接触器断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