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6-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老师出了个难题,说是 用一个J型热电偶和一个FX2N组成一个锅炉温度控制系统,如果温度低于400度,要开两个加热器,温度在400与500度之间开一个加热器,温度高于500度则关闭所有加热器。这个系统应该怎么设计,我一点头绪也没有,请大家帮帮忙。主要是这个温度信号怎么送入PLC,我不是很懂。谢谢大家了,十万火急

网友A:
这个一条指令就可以解你的问题,ZCP

网友B:
你们老师有没有说用不用功能展模块呀,就是一个可以输入模拟信号的东西。

楼主:
是设计题,爱怎么弄怎么弄,只要功能实现就OK

楼主:
最好能有详细完整的程序,谢谢

网友C:
一个支持J型热电偶的温度模块就行了。程序内最好做一个小区段,在400和500度的控制点上下有个缓冲。

或者更简单,用个温度控制器(几乎没有温度控制器不能接收J型热电偶的),带上下限输出功能。连PLC都不用了,用继电器就搞定了。

通断加热器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你愿意外发给我为你有偿设计吗

尊敬的客户,您好!本人专业为您从事以下工作: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节能改造、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5920801421
电话:02085846200
QQ:1062932363
Email:morningsun.163.c@163.com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网友E:
呵呵;需要一个FX2N-4AD-TC的温度模块接到PLC主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需要一个FX2N-4AD-TC的温度模块接到PLC主机上;

 关键是怎么接不知道

网友F:
对:徐东升 关于

你愿意外发给我为你有偿设计吗

尊敬的客户,您好!本人专业为您从事以下工作: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节能改造、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5920801421
电话:02085846200
QQ:1062932363
Email:morningsun.163.c@163.com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内容的回复:

老哥,你真是全能啊

网友G:
用个OMRON的温度控制器,型号忘记了,可以输出两个报警信号,分别设定为400,500度,送到PLC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