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伺服同步控制

楼主(2009-06-14):
我需要做一个项目,三轴同步控制,我可不可用第一轴伺服的A,B相脉冲去控制其他两轴电机,来保持同步。

网友A:
用松下新出来那种PLC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可以用首台驱动器的速度输出,接入下一台驱动器的输出。次两台用速度模式。——不一定可行,可以试一试。

网友C:
观点一致,看来高手如云啊,

网友D:
你的方案没有问题!-------金普

网友E:
应该可以。不过松下FPX系列的可以控制四轴。

可以试试。

网友F:
可以试试永宏的,也还不错哦!

网友G:
从松下网站看到新出的FP0R,从介绍看性能确实不错。价格是不是应该与FP0接近呢?

网友H:
加同步控制器就可以了!问题很好解决!

QQ:48422981 电话:13718540056

网友I(2009-07-19):
同步的话,只要一路脉冲就可以了,要连动的话那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J:
同步控制器0000000

网友K:
同步控制器我这边有生产的,楼主在哪里的,如果在长三角一带的话,可以先拿过去试用下

联系QQ: 734788083

产品资料:http://www.hzqldz.com/product_content.asp?id=18

网友L:
楼主 试过了吗   结果怎么样

有没有延时的问题呢??误差大吗

网友M:
支持四楼金普的观点,同是,提出,14楼同样的问题.

网友N(2009-10-14):
对:jinpu7419 关于

你的方案没有问题!-------金普

内容的回复:

对于同步比不同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O:
对,这样做应该没有问题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网友P:
松下FPX FPOR都可以控制四轴的.同用一路脉冲当然没问题了.要同步还关系到驱动控制器

我有一个FP∑位置控制单元 AFPG431 FPG -PP21 工程余货 全新的

本来用于组网控制伺服.现没用上.所以低价处理.有需要的请联系QQ10688087

网友Q(2019-07-10):
哦喉,路过学习一下高手指点

网友R(2019-12-20):
正在学习用松下的,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