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问PT100温度传感器的分度号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06-14):
各位师傅请问PT100温度传感器的分度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用来区分不同温度传感器之间的测温范围,便于选型和使用 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

楼主:
  好象没人回答哦

网友B:
pt100的分度号是铂电阻的一种,100是指这种电阻在0℃的电阻值,由于铂电阻的电阻值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分度值还给出了不同温度下的电阻值,这组电阻值也就成了检测铂电阻与相配套的仪表的依据..

网友C:
特性标准。

网友D:
常用热电阻的分度号是PT100,CU50,另还有不常用的如PT1000等等,热电偶的分度号有K、B、S等型号,适用于不同的温度范围

网友E:
代表测温范围,并依此确定显示仪表。

网友F:
这个稍微入行一下 就应该明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pt100的分度号是铂电阻的一种,100是指这种电阻在0℃的电阻值,由于铂电阻的电阻值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分度值还给出了不同温度下的电阻值,这组电阻值也就成了检测铂电阻与相配套的仪表的依据..

网友H:
就是1公斤的水用多大的容器去装才合适的道理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就是1公斤的水用多大的容器去装才合适的道理一样

好经典

网友J:
分度号就决定了测温材质及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