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压供水怎么老打坏压力表

楼主(2009-06-14):
用变频器恒压供水 55KW惠丰变频器 55KW潜水泵  0-1Mpa远传压力表闭环控制 设定压力0.3Mpa 平时运行正常 压力表打翻更换后 当时运行也没问题 但是一个月已经打坏4 5块压力表了 不知为什么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是你的模拟量采样电路有问题

尊敬的客户,您好!本人专业为您从事以下工作: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节能改造、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5920801421
电话:02085846200
QQ:1062932363
Email:morningsun.163.c@163.com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网友B:
表的质量问题?注意观察运行中是否有超压。

网友C:
可能是你水泵停止时,水锤效应太厉害了,这样再好的表也会打掉,最好让水泵停止时进行软件停车。

网友D:
可能是你水泵停止时,水锤效应太厉害了,这样再好的表也会打掉,最好让水泵停止时进行软件停车。
还有就是表质量不好或你的安装有问题。

网友E:
同意四楼的

网友F:
压力表的安装位置是有要求的,简单说避免震动和冲击前后要求有一定得直管段,实在不行就换抗震型压力表,价格高点但内部充有阻尼油,耐用。

网友G:
压力表安装的问题,有没有缓冲环形管路(是否是直接装在管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水泵停止时,水锤效应太厉害了,这样再好的表也会打掉,最好让水泵停止时进行软件停车。

不是停车时打表 是正常运行时打表 应该和水锤效应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压力表安装的问题,有没有缓冲环形管路(是否是直接装在管路上)

有缓冲管路

网友H:
我也碰到过这种事  不过是发生在油泵上的。。。。

你的意思是表直接从里面打坏还是从管道上打下来?

网友I: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J:
水泵的出水口应该安装一个逆止阀,压力表安装在水泵与逆止阀中间,如果突然停电或者水泵突然停止时,高处倒流回来的水就不会把压力表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碰到过这种事  不过是发生在油泵上的。。。。

你的意思是表直接从里面打坏还是从管道上打下来?

压力表超量程 内部损坏

网友H:
超量程。。。电接点压力表 还是远传压力表?

前者的话应该很好控制压力值的。。。后者的话。。没遇到过

网友K:
不行就换用压力变送器

网友L:
与你的安装位置有关系,并且要加有缓冲管路。

网友M:
不知你的恒压供水是一拖几的?一般都是管路流量瞬间达不到你的设定值,导致工频加泵,压力的瞬间提升导致的,处理方法:1、远传压力表加装缓冲弯    `2合理设定压力

网友N:
1、选用耐震压力表   2、在压力表上一定安装压力弯管或节流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你的恒压供水是一拖几的?一般都是管路流量瞬间达不到你的设定值,导致工频加泵,压力的瞬间提升导致的,处理方法:1、远传压力表加装缓冲弯    `2合理设定压力

一拖一 远传压力表有缓冲弯 55KW的水泵设置3Kg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