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故障检修思路

楼主(2009-06-14):
电源故障(无电压输出):

电源无输出,如果保险丝烧断且发黑严重,则应检查是否有短路故障,通常300V滤波电容、消磁电阻和开关电源管损坏较为常见。如无明显短路,则检测300V直流是否正常,不正常则检修300V整流滤波电路,正常则检修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如果没有电压输出,则应重点检查起动电路与正反馈支路以及电源开关管,必要时可断开控制支路以确定振荡电路是否正常,不过此时进行降压检修。除以上所述基本电路外,一些新型电视机电源多采用了许多保护电路,当电源过压、过流以及负载异常或保护电路和保护性元件不良时,也会引起电源无输出故障,这一点应引起注意。另可参照“三无(由电源部分引起)”来检修。

输出电压低,有异常响声:

输出电压低且有异常响声,通常为电源本身故障或电源负载故障,可用假负载来判断电源是否正常,确认为电源输出电压过低,除稳压控制回路外,还应检查正反馈回路以及负载回路与开关变压器。如电源带假负载时正常,则多为电源负载故障,可参照“三无(由行部分引起)”和“三无(由电源部分引起)”来检修。如果行部分正常,则可检测其它供电负载是否正常。

输出电压不稳定:

通常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有可能由电源本身引起,也可能由电源负载引起。可采用带假负载的办法来判断是否电源故障。如确认为电源故障,应重点检修稳压控制部分。如为负载不良,可参照“三无(由行部分引起)”来检修。另可参照“三无(由电源部分引起)”来检修。如果行部分正常,则可检测其它供电负载是否正常。

输出电压高:

对于电源输出电压过高,故障应在稳压控制回路,极少数出在电源开关管和开关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