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和ADAM4015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14):
请教师傅们:我用S7200-224XP做MODBUS通讯采集ADAM4015的温度,放在VB1000里,里面的数据是有符号整数,ADAM4015采用MODBUS协议最大值65535我的热电阻是PT100的,我要转换成0-200度的温度值,该如何转换。

网友A:
学过比例吧。

楼主:
楼上的这位老兄,我还是新手就是不会才请教的,麻烦指教一下,我读出来的是有符号数,如果是无符号数那就好办了。用比列转换库转换只能转换0~32767,而我读出来的数是:0~32767,到达32767就跳成-32767了不知如何转换。请教

楼主:
在PLC里的VW100寄存器里的有符号数如何转换成无符号数

楼主:
是16位的有符号数如何转换成无符号数

网友A:
略有点听不明白。

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 ,一般你是分不出来的,但表示的范围不一样。有符号数如

很小的负数(如-1),它会用一个很大的数表示(0xffff),这是唯一区别。

有符号数 是不能 转成 无符号的,如: -1  如何变成 无符号呢 ?

我做项目时,索性把负数变成0,因为变送器送过来的4-20mA, 负数表示低于4mA,

就变为0好了

楼主:
楼上的明月夜:你好!请问:s7-200 modbus master主站协议通讯的数据处理问题,当通过RS485下接MODBUS协议的模块做数据采集时,该从站的数据采集的数值是16位的精度,范围在:0-65535变化(4-20mA信号),请问:在S7-200中进行数据运算时,如何进行?因为:二个字节长度数据类型的整型变量是带符号进行计算的,-32768-32767;当通过该协议采集从站的MODBUS数据大于32767时,会变成负数,导致错误;特别是进行向导生成的PID运算时,采集的数据大于32768以上时,更是没有正确的运算结果.请问:如何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