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新手上路的一个问题,如何更改量程...

楼主(2009-06-14):
西门子PLC,新手上路的一个问题,如何更改量程...

PLC是西门子的S7400系列,监控前台是WINCC,与CP5611与PLC的profibus的网络相连,

其中PLC的一个表的量程从0-300度改为0-350度,不知道如何修改PLC中的这个表的量程,也不知道如何使WINCC的界面上能体现出来。

问题问得很弱智,希望走过路过的能给个指引,谢谢大家了。

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奖励10Q币。希望大家能带带新手。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线性标定在PLC中做还是Wincc中做?

如果是PLC中作,不清楚使用FC105做还是其他的方式?

如果在PLC中作,且使用FC105的话,那么只要改动FC105的引脚数值及可以,如果使用其他方式作,那么需要贴出程序来进行探讨。

如果在Wincc中作线性标定,那么就非常简单了,在变量管理器中将对应变量的线性标定值由0-300改为0-350就OK了。

Regards

楼主:
对:yuanle 关于不知道你的线性标定在PLC中做还是Wincc中做?

如果是PLC中作,不清楚使用FC105做还是其他的方式?

如果在PLC中作,且使用FC105的话,那么只要改动FC105的引脚数值及可以,如果使用其他方式作,那么需要贴出程序来进行探讨。

如果在Wincc中作线性标定,那么就非常简单了,在变量管理器中将对应变量的线性标定值由0-300改为0-350就OK了。

Regards
内容的回复:

您好,Yuanle,

我对PLC和WINCC的程序可能比您预料的还要浅。

我只知道一些基本的知识,现在,现场的表换了,而该表是一个控制对象(对该表为目的,去控制一个阀门的开度),现在,更换表后,量程换了,

最主要的目的是能在WINCC上显示出更换后的量程,而不管PLC怎样,当然如果在WINCC上显示的量程必须与PLC一致的话,就必须更改PLC了。

我希望你能提供一些图片,越详细越好,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您也可以将办法发给我的邮箱(lai_huaquan@163.com)

网友B:
在安装STEP7 5.4 SP4时出现以上现象,如何处理,知道的告知下,谢谢哦!!!

网友C:
wincc上的量程要改,PLC里面的量程更要改,不然控制量就变了!

网友D:
wincc上的量程要改,PLC里面的量程更要改,不然控制量就变了!必须的

网友E:
首先在S7-400的模块上找到模拟量这个模块,找到你要改量程的这个设备编号,然后改它的输入量程,存盘,下载;如果是AO的话要在WINCC的主菜单下,找到握手图标,在这里找到你要改动量程的地址,用属性打开,然后更改显示量程即可。AI只改PLC中的模块量程即可。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

楼主:
希望大家能给点贴图,对于一个新手,贴图是最好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