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上的C3 D6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9-06-14):
空气开关上的C3 D6各表示什么意思啊?

如果是表示电流,C3表示3A那么该空气开关的可承受的负载为P=UI=220X3=660W  可以这样算么?

请各位大侠指教.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说的对呀!  没问题!

网友B:
C3  表示3P  D6 应该是6A

网友C:
C表示C形曲线,D表示D形曲线,数字表示电流。

c型曲线与D曲线的区别主要是瞬时脱扣动作范围不同。C型曲线大概为额定电流的5倍;D型曲线大概为额定电流的10倍。

C型曲线
保护常规负载和配电线缆
瞬时脱扣范围(5-10)In
D型曲线
保护启动电流大的冲击负荷(如电动机,变压器)
瞬时脱扣范围(10-14)In

网友D:
3楼正解,我们用了那么多的空开都不知c和d的区别。

网友E:
支持3楼的专业解释。

都表示电流大小,C和D只是保护曲线的不同。

网友F(2018-02-01):
引用 网友C:
C表示C形曲线,D表示D形曲线,数字表示电流。 c型曲...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