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电压最大允许是多少啊? 450V 呢?

楼主(2009-06-14):
三相电 的浮动范围是 多少啊 ?       我所在的工地上 到450V了?  可以吗?

网友A:
有一点高。你的负载都是什么性质的?

你的测量可靠吗,万用表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线路空载时的电压,并不能说明问题,考虑线路电容参数的影响

网友B:
不是吧?怎么那么高啊?最多420就行了吧,450的电压有的电器估计会有问题的!工厂里面一般还不超过410呢!

网友C:
国家规定正负百分之20的波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国家规定正负百分之20的波动。

勃龙:前两天刚到滕州去了,柴里煤矿,来去匆匆

网友E:
一般为:380V+10%~~~ -15%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关于国家规定正负百分之20的波动。

20%?

网友G:
国家规定是7%左右。450的话,确实高了

网友H:
国家《供用电营业规则》关于电压的相关规定:

网友I:
国家规定正负百分之10的波动

网友J:
照你所说可能是你变压器上切换开关切换到9500V的档位上去了应该切换到10000V档

网友K:
450的话,确实高了

网友C:
更正是10%        ,大家见笑了。

网友L(2021-11-13):
好像照明电源是+5%~-10%,工厂电源是+10%~-15%,电压标准是0.4KV

网友M:
国家标准规定+7%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