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编程问题呀?急,

楼主(2009-06-14):
西门子S7-300编程问题,请问各位大侠们,在用软件STEP7 V5.4 SP4对S7-300PLC编程中,有一些功能块象FB41(PID)中有一个BOOL量的端子,例如P-SEL ,I-SET,D-SET,等,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要将它置为“1”。可在编程的时候我多次试将此端口直接输入一个数字“1”均无法实现。请问高手是何原因?如果我要将它置“1”我应如何操作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在Step7中无常数的概念。

你可以插入诸如:O M0.0
                                ON M0.0
                                = M10.0
这样M10.0 相当于常数,将M10.0 赋予你要置一的引脚就可以了。

以上

楼主:
哦,这样呀我试试,谢谢

网友B:
通过变量转换一下,放个常数到变量里就可以了

网友C:
在这个引脚插入一个你用不到的BOOL变量M的常闭触点就OK了。例如M100.0 -|/|-

网友D:
说的很对,就是用一个中间变量

网友E:
其实在你程序中一般都有置"1"和"0"的中点变量,在这里给调用这个变量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