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变压器的故障分析

楼主(2009-06-14):
一、绝缘老化

  变压器在正常负载下,绝缘材料使用期限一般在20年左右。当绝缘枯焦、变黑、失去原有的弹性而变得脆弱时,只要绕组稍受振动或绕组间略有相对摩擦,已老化的绝缘就容易损坏,造成匝间或层间短路。由于绝缘老化而引起的事故很多,因此,必须认真监测变压器的负载和油温,不允许超过规定过负载运行,以免加速绝缘老化和缩短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二、绝缘油劣化

  绝缘油有很好的电气性能和合适的黏度,它能增加绕组相间、层间以及绕组与铁心、外壳之间的绝缘强度,使运行中变压器的绕组、铁心得到冷却;另外,绝缘油能使变压器主绝缘保持原有的化学性能和物理性能,保护金属不受腐蚀。油纸的劣化会导致变压器发生故障。因此,要加强对绝缘油的维护和监视。

  (1)严格按规定取样和做试验,发现不合格时应立即处理。

  (2)监视变压器的负载和上层油温有无异常。

  (3)减少油与空气接触的机会,防止水分渗入。

三、过电压

  过电压一般分外部过电压和内部过电压。外部过电压主要由雷击引起,主要预防措施是安装避雷器;内部过电压是当电力系统中的参数发生变化时,由电磁振荡和积聚引起的,避雷器也能起到防护作用。

四、绝缘子损坏

  因为测试、维护、检修工作不全面而引起的绝缘子损坏占多数。应加强对绝缘子的预防性试验,维护、检修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规程操作,防止人为损坏。

五、引线及绝缘故障

  (1)引线连接处焊接不牢或引线与端头处接触不良、端头的螺钉未拧紧,均能引起局部发热而使接点熔毁,造成引线断线。

  (2)水分或大量潮气进入变压器内,使绝缘损坏而击穿。

  (3)变压器出口处短路,绕组匝间绝缘损坏。

  (4)在高压绕组加强段或低压绕组端部处,因线包绝缘膨胀,堵塞油道,使内部绝缘老化而引起匝间短路。

六、磁路故障

  (1)穿心螺杆及夹板碰触铁芯。

  (2)硅钢片间绝缘损坏。

  (3)铁芯未接地或接地不当。 信息请登陆:输配电设备网

网友A:
不错,值得学习!平常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