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装STEP7 5.4 SP4时出现以上现象

楼主(2009-06-15):
在安装STEP7 5.4 SP4时出现以上现象,如何处理,知道的告知下,谢谢哦!!!

网友A:
请参看论坛中的“反复重启Windows仍然无法安装西门子软件一文 ”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B-B1F7-E14C1E5BB657

网友B:
其实这时你不要启动,如果重启还是一样的, 你在开始中输入"regidit  "打开注册表,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如果再不行的话就得重装系统啦!

网友C:
软件不要安装在中文目录下

网友D:
在c:\根目录下讲授权文件删除,再重新安装,我碰着都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E:
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启动和服务里有关SIMATIC的勾全部去掉试试

网友F:
卸载“暴风影音”。

网友G:
装根目录下,不要带中文,不要用ghost版本系统,尽量少装别的软件,应该可以吧!

楼主(2009-10-21):
OK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TERMS]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Term1=

修改CD1的Setups.ini文件

建议直接复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软件不要安装在中文目录下

ghost版本XP系统也可以用,安装目录不要是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