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绝对值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15):
请教各路高手,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调整电机所带绝对值编码器在调整的过程中所输出的QW从1Y多跳变到3Y多(十进制),换算成实际丝杆的位置从220多跳变到-45000多。WINCC画面直接变成******因为已经超出此变量所设置的范围。当此时停止调整,然后再往回调时,值又恢复正常,是不是此绝对值编码器溢出了?有何解决办法?

楼主:
请教各路高手,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调整电机所带绝对值编码器在调整的过程中所输出的脉冲数从1Y多跳变到3Y多(十进制),换算成实际丝杆的位置从220多跳变到-45000多。WINCC画面直接变成******因为已经超出此变量所设置的范围。当此时停止调整,然后再往回调时,值又恢复正常,是不是此绝对值编码器溢出了?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A:
请说明编码器品牌、型号、编码器类型(单圈,假多圈、齿轮组真多圈?)、输出信号类型,不然不知道如何回答你。

楼主:
具体情况如下

1. DP接线路径:
cp443-5 EXT(V6.4) profibus→①上导板→②入口左侧→③出口左侧→④入口右侧→⑤出口右侧→⑥开口度→⑦轴向调整→⑧顶杆小车
2. ①②③编码器型号为:RMF5-10-5DP-BDR-6425 RADIO-ENERGIE
④⑤编码器型号同上,但坏后已改为:RMF5-10-5DP-PGR-6425S RAIENTEC
⑥⑦⑧编码器型号为:M5F10-P-P-25-CR2000 RADIO-ENERGIE
3. 故障现象:
6月12日:第一次:坏②⑤编码器,硬件组态上找不到,影响到①③④⑧编码器读数混乱
6月13日:第二次:④编码器数据混乱,⑧编码器数据混乱
6月14日:第三次:④编码器数据混乱,⑧编码器数据混乱,怀疑④编码器软故障,将④编码器更改型号后暂时正常
4. 疑问:
1. 编码器坏原因不清楚,周围环境较好
2. 编码器坏时为何影响其他编码器读数
RMF5-10-5DP-BDR-6425 RADIO-ENERGIE 编码器为法国雷恩绝对值 4096圈 8192脉冲 输出信号为二进制码

网友A:
"6月14日:第三次:④编码器数据混乱,⑧编码器数据混乱,怀疑④编码器软故障,将④编码器更改型号后暂时正常 "

这个问题恐怕要厂家或代理商回答了。

绝对值编码器往往用在较为重要的场合,选买编码器就应该找专业有经验的。

楼主(2009-07-27):
最后结论,买到了假冒货

网友B(2010-07-12):
恭喜你,中奖了。如果你能提供参数,PEAK编码器可替代多种增量型编码器,包括进口产品。如:倍加福,施克,RT,光洋等等。

网友B:
上海配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张剑峰18602153905

网友B(2011-03-25):
我公司销售倍加福全系列产品,价格最优。(传感器、自控元件: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物位传感器、编码器、总线模块、光栅、安全栅等品牌型号)上海嘉坤 张剑峰18602153905 旋转编码器
增量型常用型号如下:

10-11331_R-1024 14-14361-1024 30-3641_R-1024

10-15636_R-1024 14-14361-5000 30-4241_A-1000

10-11336_R-3600 14-1436X-1024 30-4201_A-1024

10-11631_R-1024 RHI58N-0BAK1R66N-01024 RVI78N-10CK2A31N-01000

10-11631_A-1024 RVI58N-011K1R66N-01024 RVI78N-10CK2A31N-02000

10-11651_R-1024 RVI58N-011K1R61N-01024 RVI78N-10CK2A31N-01024

RVI50N-09BK0A3TN-02000 RHI58N-0BAK1R61N-01000 RHI90N-0LAK1R61N-01000

RVI50N-09BK0A3TN-01000 RVI58N-011K1R66N-02048 RHI90N-0HAAAR61N-01024

RVI50N-09BK0A3TN-00600 RVI58N-011K1A61N-01024 RHI90N-0HAK1R61N-02048

RVI50N-09BK0A3TN-01024 RHI58N-0BAK1R61N-01024 RHI90N-0HAK1R61N-01024

RVI50N-09BK0A3TN-00500 RHI58N-0BAK1R6XN-01024 RHI90N-0HAK1R66N-01024

RVI58N-011AAR61N-02048 RHI58N-0BAK1R61N-00500 RHI90N-0LAK1R66N-01024

RVI58N-011K1A61N-02500 RVI58N-011K1A61N-02048 RHI90N-0NAK1R66N-01024

RVI58N-011K1R6XN-01024 RVI58N-011K1R61N-05000 RHI90N-0NAK1R61N-01024

RVI58N-011K1A61N-01000 RVI58N-011K1R61N-01000 RHI58N-0BAK1R31N-01024

RVI78N-10CALA31N-01000
我公司销售倍加福全系列产品,价格最优。(传感器、自控元件: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物位传感器、编码器、总线模块、光栅、安全栅等品牌型号)上海嘉坤 张剑峰 18602153905 Q Q:157113570 展望合作!
绝对型常用型号如下:

ASS58N-F1AK1RHGN-0012 DVM58N-011AGR0BN-1212 PSS58N-F3AAGR0BN-0013

AVS58N-011K1R0BN-0016  DVM58N-011AGR0BN-1213 PVS58I-011AGR0BN-0013

AVM58N-011K1R0GN-1213 FVS58N-032K2R3GN-0013 PVM58N-011AGR0BN-1213

AVM58N-032K1RPGN-1212 FVS58N-011K2R3BN-0013 PSM58N-F2AAGR0BN-1213

AVM58N-011K1R0BN-1213 FVM58N-01LAEAABN-0812 PVM58I-032AGR0BN-1213

ASM58N-F2AK1R0GN-1213 FVM58N-011K2A3GN-1213 PVM58N-032AGR0BN-1213

我公司销售倍加福全系列产品,价格最优。(传感器、自控元件: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物位传感器、编码器、总线模块、光栅、

安全栅等品牌型号) 基本品种:NBB,NBN,NEB,NCB,NJ,SJ,FJ,RJ,NMB 上海嘉坤 张剑峰 电话:18602153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