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STEP7 V5.4 ???

楼主(2009-06-15):
安装时出现以下现象,知道的请告知,谢谢了!!

网友A:
重新启动计算机啊,再安装看行不行!

网友B:
提示反复重启windows 系统的问题解决:

开始中输入"regidit "打开注册表,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之后不用重启系统直接安装软件即可

网友C:
你先装S7-V5.2,然后再升级成V5.4试试!

楼主(2009-11-09):
[TERMS]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Term1=

修改CD1的Setups.ini文件

建议直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