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WINCC6.2

楼主(2009-06-15):
我的系统是XP SP3,请问我该如何安装wincc6.2,我安装的时候总是出错。安装sql的时候出现对话框,NO SSF file found

网友A:
在 XP-SP3 上安装 WINCC6.2的时候 提示必须安装,WindowsXP-KB319740补丁;可是该补丁安装时会提示系统已有,无需安装;进入了死循环!看兼容系列表 ,发现 WINCC6.2 和 XP-SQ3 不兼容 !

就在网上发现了这个修改注册表办法 :

在注册表的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下添加新项:“KB319740”,在此项下新加二进制数值“Des cription”,设置值为"Windows XP 更新 (KB319740)"即可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么修改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Windows]

"CSDVersion"=dword:00000200

原来00000300 改为 00000200

还需要暗转消息队列,先安装WINCC SQL2005

网友B:
关于NO SSF file found的问题,可以将安装文件拷贝任意磁盘的根目录下,再进行安装,或将安装文件制作成ISO格式的,用虚拟光驱来安装

楼主:
谢谢啦,我已经安装上了,以上的方法我都做了,就好使了,

但是我现在要安装客户机,我看资料里说,客户机只需要安装WINCC就行,可是我安装wincc的时候,要求我先安装SQL2005,我就不明白了,我要是再安装SQL2005的话,那不相当于又装了一台服务器吗?客户机到底应该怎么安装啊

网友C(2009-08-26):
我也遇到此问题,试试看先

网友D(2010-04-02):
我也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