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7-300PLC实现连续脉冲的间隔时间

楼主(2009-06-15):
请教哪位大师,怎样用西门子s7-300测量两个脉冲之间的间隔时间,大约100毫秒左右,谢谢!

网友A:
精度高应该用单片机的PCA捕捉功能实现

网友B:
如果只捕捉两个脉冲,似乎只能用硬件中断,但是精度似乎成问题;

如果是连续的相同宽度的脉冲,可以截取一段时间内的脉冲数,再做个除法。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如果这个不行就别用plc,plc平台不适合。

网友D:
估计不太合适.100毫秒是间隔时间,误差要求还不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