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降平台悬多大功率电机合适?如何计算

楼主(2009-06-15):
菜鸟求助:

   升降平台要求:载荷2t,速度70mm/s,考虑摩擦因数和不考虑摩擦因数分别如何计算,选用多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
我就有一分,是不是悬赏的太少了!呵呵!

网友A:
用3KW电动葫芦就好

网友B:
我主要是想了解计算过程!而且就是用升降平台()!谢谢。

网友C(2009-08-20):
P=2*0.07*60/(6.12*0.85)=1.65(kw)

2.2KW的电动机。

网友D:
关键是看你的平台机械结构是怎样的?如果是采用液压升降,那驱动液压泵的电动机到不必太大功率,只要与泵匹配就可以了。我公司液压升降平台是负载2t的,只用3kw电机即可。至于其他形式的升降平台就不好说了,要提供具体技术参数

网友E:
简单功率验算就行了,支持 听雨观雪 的2.2KW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