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_16MR怎么和计算机连线?

楼主(2009-06-15):
想用半双工的,FX2N_16MR上的接线端子有RDA, RDB, SDA, SDB, SG五个,

用一个rs232和rs485相互转换的适配器接在电脑的232口上,转换器上的接线端有T/R+ ,  T/R- ,  GND, VCC四个,

求助:这几个接线端子该怎么连线呀?

网友A:
可以用编程口连接电脑

QQ 727815050

网友B:
我这供应电缆。虚掩的可以联系我。QQ523860371

网友B:
打错字了。需要的联系我、、

楼主:
编程口我会连,但是要用到上面说的连线,哪位高手帮个忙?

楼主:
至于是不是半双工的无所谓,只要plc和电脑能正常通信就行

网友C:
买一个很便宜,几十块就好了。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RDA,  SDA, T/R+  相连           SDB  RDB, T/R-  相连 其他空置   很简单啊 怎么没人说?

网友E:
我按照这个做了个

一直在用~

楼主:
多谢大家了,问题解决。

就是7楼的方式:RDA, SDA, T/R+ 相连 SDB RDB, T/R- 相连 。

另外说一下,我不是想连编程线,不是用fx2n来编程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梯形图。

楼主:
刚刚开始接触工控行业,很多都不知道。

另外,这个论坛需要结贴吗?及结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