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的原点复归

楼主(2009-06-15):
伺服驱动中的原点复归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啊,具体的用途是啥?原点复归中的Z脉冲和ORPG信号。。。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回到定点(Z轴的原点),Z脉冲作零点脉冲,由编码器发给定位模块或PLC,下降沿有效,(1脉冲/转);ORPG和RPS-转速差不多吧。

本人学习中,供讨论!

网友B:
回到定点(Z轴的原点),Z脉冲作零点脉冲,由编码器发给定位模块或PLC,下降沿有效,(1脉冲/转);

网友C:
原点复归就是找参考点了,一般伺服都是增量式的,上电要找参考点的

电机一圈有一个或N个Z脉冲,寻找Z脉冲,回参考点精度高呀,因为电机一旦装到机台,Z向脉冲已经定好

网友D(2009-08-09):
只是做一个零点,作为参考

增量方式  有些  可以不用做

但是绝对位置,一定要做。

网友E:
增量方式有些可以不用做 ,但是绝对位置,一定要做-----?!好像正相反吧!

网友F:
原点复归是为了回到原点,回原点的目的是为了精度准确,增量型编码器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而绝对值型编码器不需要回原点,它可以为每一个位置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数字值,当断电再上电以后不需要重新回原点还可以实现精度的准确度。一般回原点会有一个信号检测装置,一般用左右极限或者外部开关,当电机遇到信号检测装置后会减速到0并开始反向找Z脉冲,找到后慢慢减速到停止。原点回归的方式可以参见手册中有具体描述。登陆WWW.delta.com.tw可以下载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