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见这样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6-15):
  一台台安变频器n2系列的,7.5kw的. 频率在5hz以下时电机运转正常,大于5hz以上时电机有抖动的现象, 请教各位该如何去修?

网友A:
是不是电机的问题,电机在低速时,震动不明显,高速时,震动加剧

楼主:
  不是啊 我们用小的电机换了一下还是不行, 用万用表测它的空载时的输出电压,正反测的电压不一样,有时一样,但一加载还是不行,不知该如何去查?

网友B:
调整载波频率就行了,可大可小,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C:
调整载波频率就行吗?为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调整载波频率就行吗?为什么呢?

不告诉你,你猜。^_^

网友E:
调整载波频率

楼主:
  谢谢各位,调整载波频率后抖动就消失了,用表测电压也正常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调整载波频率就行吗?为什么呢?

不告诉你,你猜。^_^

哈哈

网友G:
载波是杂质,去除杂质,就可以减少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