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MCGS与CAN总线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15):
拜托前辈们解答!!!

现场有9个CAN_BUS_PH/DDG模块(苏州盛地公司生产),支持CAN总线协议,CAN总线数据线(两根)经过科日新的K-8850CAN适配卡被上位机读取。

在上位机上如何读取:比如:就地CAN_BUS_PH/DDG模块通道号分别为4、5、6,那么我要分别读取4、5、6模块的温度和PH值,应该如何设置?

在设备管理中找到科日新的板卡,然后添加到设备窗口中,双击这个设备,添加一个通道,如果我要读取通道号为4的模块的数据,应该如何设定?

读取通道号为4的模块的数据,下面应该如何设置?:
寄存器类型:内地址
数据长度:1个字节 (这个)
寄存器地址:1(什么意思?在上位机内的数据位置吗?)
从站地址:4 (是模块的通道号吗?)

网友A:
目前没有该驱动,无法进行配置说明,如果你急需可与我们公司商务联系,为你开发驱动!

网友B: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解秘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