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8系列 怪故障。有频率显示竟然无输出信号。

楼主(2009-06-15):
最近收到一台施耐德ATV28系列 2.2KW 380V 机子。 恢复出厂设置后呢运转正常了可是运转了5分钟后。变频就显示OPF说是电机输出缺相检测。后来把OPL参数设置为NO后。虽然说不显示OPF故障了。但就是启动后。U V W 输出段没电压输出。马达也不转。显示的频率是正常的。0--50HZ都正常。没报警。可为什么输出电压没有呢。是哪个参数需要设置一下吗。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驱动有问题导致封锁输出了,或者是IPM模块坏了

网友B:
一台新的变频器ATV71也是一样的毛病,有显示,没有输出驱动,编码器也没有反馈任何故障信号,不报警。

赐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C:
变频器工作的一些必要条件都俱备?

网友D:
呵呵,这个故障是驱动电路有几只稳压管坏了的导致封锁输出了

网友E:
楼上的工程师能回答下吗?

网友F(2009-07-30):
电流互感器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