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关于S7-30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6-15):
设计一个空压机启动的程序,要求包括:一个DO点,是去电气的空压机启动信号,两个DI点,一个是启动按钮,一个是空压机联锁点,按下空压机启动按钮,空压机启动,此时不要求检查联锁点,启动10秒钟后,检查联锁点,如果联锁发生,空压机停止运行,如果联锁没发生,空压机继续运行。

网友A:
应该很好处理的

楼主:
能不能具体的说说呀?

网友B:
利用PLC的时间继电器来控制,起保停来控制,在这当中再加一些你扬说的那些条件就可以了呀

网友C:
逻辑比较简单啊,按楼上说的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网友D:
用个延时和与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用多了就熟!

网友F:
应该比较简单的啊,楼上的这个程序应该就满足了啊,Q0.0控制到电机控制接触器线圈,然后I0.1接到此接触器辅助接点上,启动按钮接I0.0,OK,可以实现了啊,如果是自带控制系统的空压机的话,将相关的启动信号接到其控制面板上的启动信号接点上就好了啊

网友G:
入门弟子,先看资料吧!

楼主:
谢谢6楼7楼了,学习了

网友H:
呵呵,这个东西是不难的啊

网友I:
可以的话加个停止按钮就更完美了!

网友J:
六楼正解,其实多看下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K:
不用加急停按钮,急停按钮加在控制回路就可以了,省输入点,又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QQ:39181753

网友L:
用个硬电路就行了,你可真牛还用300真是有钱呀

网友M:
你可真牛还用300真是有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