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秤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15):
我们这有一台梅特勒 托利多的电子秤,现在我想通过电子秤控制仪(RS485接口)连接上西门子,然后把电子秤的数据传送给PLC实现一系列的控制,请问在S7200上应该怎么读取电子秤的数据?(选用的是S7 200  CPU266 ,但顺便问一下300怎么读取)

我查了一下,该秤没有说明是什么通信协议,格式如下

第1,第2字节为ascII 起始符02H,第3到第8共6个字节为状态字,为秤的一些可选状态,在PLC上用不着,第9到11共3个字节为6位不带符号不带小数点的毛重值,第12到14位为6位不带符号不带小数点的皮重值,15和16位为ACSII码的回车符0DH,17和18位为检验位(可选择不输出)。

求各位大侠帮忙提点一下,最好是给一个范例。

网友A:
你可以采用MODBUS协议和PLC通讯

网友B:
为什么不用西门子称重模块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C:
这个应该就是最普通的ASCLL协议,采用西门子的自由口通讯。按照电子秤通讯格式进行读写数据就可以了。用到XMT和RCV这两个指令。具体可以参考《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上的例子。

网友D:
我做过N次,用自由口通信

网友E:
我也一直使用自由口,300可以加一个通讯模块  200的直接使用编程口

用端口接收字符中断  QQ 644069087  联系我给一个例子程序你 或许对你有帮助

---------------------------------------------------------------------------------------------------------------------------

深圳威控自动化有限公司专代理西门子、丰炜等PLC。海泰克人机界面;
提供专业系统设计、维护和自动化系统改造 等技术服务
网址:http://www.weikong32.com
电话:0755-61583522 技术工程师:QQ 644069087 13714271039 左工

威控将为您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

网友C(2010-02-24):
最近刚好碰到一个这样的项目,我这里有例子程序,需要参考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F:
我们常与托利多联系,要跟业务员联系,他们会为你秤的定制接口板,

S7-200   宜用485/MODBUS最简单,

S7-300 宜用485/DP 最简单;

不要用什么自由口。现成的协议最简单方便;

网友G:
需要涡轮流量计电磁流量计的找我。

网友C:
用现成的接口是很方便,但是如果要考虑到节约成本的话,自由口就比较合适了。

网友H:
用PROFIBUS ,现在搞称量的全部用PROFIBUS

网友(2016-05-27):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使用自由口,300可以加一个通讯模块  200...

我碰到一个称重系统问题,能不能给我发一个程序谢谢你。

网友:
 我碰到一个称重系统问题,能不能给我发一个程序谢谢你。是电子称0-100公斤和plc通讯的,然后显示到人机界面上的。

我的邮箱是zhuzhonghua18@163.com再次感谢

网友I:
本人现在也碰上同样的问题,称重显示控制器称重0-5000g,和plc s7-200通讯 RS485 然后显示到PC,谢谢请发例程,2992920820@qq.com.感激不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本人现在也碰上同样的问题,称重显示控制器称重0-500...

网友K:
一般的称重模块都带MODbus RTU协议,如果没有试试自由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