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00控制3个台达伺服电机,应该选S7-200哪个系列?

楼主(2009-06-15):
想用S7-200控制3个台达伺服电机,应该选S7-200哪个系列?

网友A:
1.要看你控制的台达伺服是什么系列?

2.你需要的脉冲频率最大为多少?

楼主:
是SA系列的伺服。5000000个脉冲

网友B:
ktr                  有这么多啊 不知道啤

网友A:
应该是ASD-A系列伺服吧

我是说你最大的脉冲频率为多少,不是脉冲个数!

网友C:
S7200只有2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