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P5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6-15):
各位高手好:

    我有一台安川P5-22KW的变频器,起动后,用机械表量三相电压正常,三相也平衡,接上22KW电机,电机只能抖动,但声音兹兹的响.不带负荷的,但接上小的电机,如7.5KW的就能转起来,不知道是那里不好.

网友A:
带不动负载,驱动还有问题。

网友B:
用机械表量三相电压正常,三相也平衡,接上22KW电机,电机只能抖动:电流不平衡吧?

网友C:
估计是你的电机有问题。测量一下输出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电机是好的,但用小电机7.5KW转动正常的啊.

网友D:
输出肯定不对,你再仔细查查。

网友E:
你的变频器是用的旧的吧?

安川的老型号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其实你可以考虑换新产品,5系列是很早的产品了,7系列的产品也已经停产,现在流行1000系列的,是最新的产品。

如果你想咨询更多的信息可以给我打电话,010-62322870转357

我叫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