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年久了会越转越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6-15):
吊扇(60-90W)越转越慢,更换电容(2.5uF450V)后,转速没变化,依旧慢。查电压230V正常,线圈没明显烧匝发现,机头外壳温度烫手。请教各位高手:怎样检修这种故障? 谢谢!

网友A:
轴承该加油了,再着可以将电容适当的加大点试试!

网友B:
查查板是不是有那些小元件烧了或机头内有磨檫,上楼电容加大些也行。

网友C:
不行了,换新的吧我做过把轴承,电容全换新都不行,个人任为是铁芯过热孙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轴承该加油了,再着可以将电容适当的加大点试试!

时间年久老化,简单的换下电容,

可能铁芯质量上也有问题

如果效果不大,干脆买新的,新机也便宜

网友E:
轴承问题。有DIY精神就有换轴承,没有就直接买新的。

网友F:
换轴承,再加油。老的轴承年头太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是要给轴承加油。尽管轴承没坏,但摩擦增大导致发热,温度越高,其电阻也大,所以就随温度的升高,转速也就越来越慢了.....(刚开机时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G(2009-07-18):
轴承该加油了,再着可以将电容适当的加大点试一试!

网友H:
轴承处灰多了,卡住了,加点油不行就要换了

网友I:
线圈内部局部短路,量一下阻抗(电阻和感抗),或硅钢片间短路,不易测量。

网友J:
更换移相电容绝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