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伺服交流电机与减速机

楼主(2009-06-15):
输出要求:扭矩15000N*M,转速1RPM,

其它要求:尺寸长度方向不限制,直径要求尽可能小限制在400以内。

目前的方案是SEW的一体机,电机转速1000左右,减速机1200:1左右,但尺寸太大。

请各位讨论是否有好的选择。

网友A:
我公司有直流永磁电动机配行星减速器电机转速1500   减速机1296:1

如有兴趣请来电联系

网友A:
或者可你你提供交流电机功率和型号与我公司的行星减速机来配合使用或许能达到你所要求的效果

网友B:
我是罗升企业的河北办事处的我单位主营: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数控系统、伺服系统、PLC、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减变速机、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价格便宜望河北华北的广大客户选购敬请您的到来和咨询!!!

联系人:吴沸超

电话13831183351

传真:0311-87884777

网友C:
楼主所提的要求不太可能实现,不论是减速箱或是直驱电机。最终的出轴力矩是一定的,所以最终的这个出轴止口尺寸就很难做小。所以,你看看所谓电机的机座好也就可以等效理解为电机的M0,这时候,电机的止口尺寸也就定了,不同转数时,电机的长度不一样,功率不一样而已。

楼主要求15000N.M是额定还是最大?

我有经典的直驱电机,TK系列。止口800的额定才8500N.M

楼主若有兴趣,可大家交流。QQ31452541.TEL13795243230

网友D:
楼主你好。有邮箱么?给你提供一款,满足你要求的产品。我的联系方式:13811104514;fanlishuang@126.com

意大利Bonfiglioli300系列行星减速机,体积紧凑但绝对有力。丰富的产品系列是所有重载带冲击等恶劣工况应用的首选。产品结构高度通用化,可选配多重安装形式、齿轮组合、输出轴形式和马达接盘。

309L4,,输出转速到1RPM时,输出扭矩17000NM,减速机输出直径348.。

网友E(2009-08-06):
个人认为你只能选择谐波减速机。

扭矩输出为15500Nm@外径330mm(效率可达90%以上,胜过传统的行星轮以及摆线针轮)

backlash为zero

如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以便提供资料

harmonic@servodynamic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