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行车遥控改造可行性和可靠性

楼主(2009-06-16):
几种行车遥控改造可行性和可靠性
行车遥控器在中国的兴起,最近出现了很多没有安装遥控器的行车需要改造成遥控控制的热潮,我这里介绍几种行车遥控改造的方法以及这几种方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1 单梁拖线控制行车改造成遥控控制
这种行车改造成遥控控制非常简单,大部分改造厂商都可以
做得比较好,因为这种行车改造方法如出一辙,几乎都是用380V交流电源的单速按键式遥控器进行改造。具体的改造是这样:把遥控器的电源线接到行车拖线控制变压器的380V电源端(一般拖线控制拖线电压都是36V的安全电压,出线端的控制盒里面都有380V/36V的变压器),然后拖线公用线和遥控器的公用线对接,遥控器的输出动作线和拖线输出动作线对接,遥控器的总继电器出线和行车总接触器的进线对接。如果需要改造的更安全一点,那还需要加一些副料(比如几个继电器和几个常闭触点等等)。做好这些以后整理好控制线(把拖线绑到安全的位置)就可以遥控试车了,试车时候上升前后左右(这类行车中很多都没有前后左右限位只有上升限制位,极少数也有下降限位)限位没有问题,这个改造就算结束了。改造过后的结果是遥控器的控制效果和拖线控制效果相同,遥控器工作效果比拖线工作效果好出很多倍,以往人工握着拖线在车间里面和工件之间穿梭的现象大为改观,遥控控制的安全效果和执行效率都提高了很多。

2 凸轮控制器的改造
现在凸轮控制器的改造是最容易混乱的一个改造,市场现在流行两种凸轮控制器的改造方法。
第一 只改造凸轮控制器的正反转改法
改法的具体特点是每个凸轮遥控改造只用两个接触器(总接触需要用一个或者两个),行车遥控时这两个接触器正反转控制遥控工作的正反转,遥控行车时电阻调速依然靠扳动凸轮控器来实行,如果凸轮控制器放在一速那么遥控控制就是一速遥控时开出的就是行车一速,放在二速那么遥控工作时就是行车二速。这种改造最省材料,如果改造时用上几个是国产的B型接触器,那么这种改造的控制箱成本就十分的低廉(B型接触器本来就是接触器中控制电流波动能力非常差的接触器,行车遥控改造接触器不要用B型,最好用好的C接触器,这样遥控箱寿命相对长一些)。此类行车遥控改造的控制箱体一般都非常小,直接放在驾驶室内就可以,遥控器选择单速按键遥控器,选择双速和摇杆遥控器纯粹属于浪费。控制箱到凸轮控制器的距离小,也不需要串联行车的限位,也不需要电阻电缆,桥接电缆用得特别的少。改造过程中用的电缆即少又短,改造总成本十分低廉,是现在改造中成本最低的凸轮遥控改造,这样遥控改造本身就没有遥控调速。
总结这种改造的优点和缺点:凸轮控制的行车工作时用电阻调速
主要目的是行车马达在启动的时候都是负重运转,这种启动电流很大,马达的转子串联电阻就是防止这种过速过速带来的负面冲击和过流损坏效应。如果行车吊钩吊重比较大而凸轮控制器放在一速或者二速上,这种起重工作很多时候是完成不了的,悬空吊重不仅不能吊重还可能重物坠落式下行(注原理同:主令式控制的下降一档二档空载时一般都为上升,而重载时却被重物拉着下降,主令式一档二挡电阻比较大,马达反转产生的热量绝大部分都在调速电阻上烧掉)。这种改造完成以后还有一种是行车在吊重时,吊钩只能开出来一速和二速,三速以后可能开不出来(原因:起重启动电流太大,超过行车电阻调速的设计电流,引起过流保护切断总接触器线圈电源跳闸)。
改造总结(1)
这种改造在遥控改造中是市场上常见最不安全的改造,如果在起重场合要求很低和起重重量很轻的场合勉强一用,如果起重要求稍稍高一点的起重场合,这种改造一般是不能使用的。改造理论本身就违背了双梁行车的电阻调速原则。此类遥控改造没有凸轮控制器的零位保护,保护环节只有一个总接触器保护,如果行车限位失灵,接触器吸牢等现象很容易导致拉钩(吊钩限位失灵上升接触器吸牢后上升控制失灵,吊钩直接被拉到顶部甚至钢丝绳被拉断重物自由落体,极其危险)导致撞车(大小车限位失灵大小车正反转接触器吸牢后大小车撞击限位不跳总接触器,有时甚至脱轨,极其危险),现例:上海大型水泵公司(国内实力最强的水泵公司)上海一大型造船厂(最近几年国内产值第一的造船公司)出现过遥控拉钩撞车现象,其中前者遥控拉钩超过三次,重物自由落体一次,后者撞车两次,幸好没有出轨。其中出轨事件我们见过一次。行车遥控改造最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方案,质量可靠的电器(好的接触器和继电器出现磁铁沾牢的现象非常少)和遥控器,三者缺一不可。综合起来这种方案不可靠,可行性和安全性也很差,经常出现遥控工作吊重时总接触器跳闸,起重工作完成不了,不推荐。
第二 正反转和电阻调速全部改造
改造的特征是改造时不仅仅要遥控器控制正反转接触器,还要添加电阻接触器,遥控控制不仅仅可以控制正反转还可以控制电阻调速(不象上面那种改造方案,需要开遥控时人工到驾驶室扳动凸轮调速),行车凸轮操作和遥控操作可以用选择开关进行选择,行车遥控改造成本比较高,这种改造比上面提到的遥控改造控制箱里面的电器元件比第一种控制箱要多一到二倍以上(转子在工作时电流比定子电流大),箱体也大得多。若采用简单按键式遥控器,那么电阻调速控制用按键和时间继电器延时闭合控制,若用摇杆式遥控器,调速使用五档或者六档摇杆操作控制电阻调速,摇杆遥控工作和凸轮控制器工作有着几乎相同的调速性能(按键式遥控器调速只有一速二速或者加速控制),摇杆遥控也是最贵的一种遥控器,一般简易式小吨位双梁行车选择使用按键式遥控器足已。行车遥控工作启动后按动按键或者操动摇杆,行车就会工作,按键加速或者摇杆加速时,电阻接触器就会吸合工作,行车马达转子串联的电阻变小,行车动作加速。这种行车遥控改造在遥控箱体安装时需要在行车梁上的电阻傍边找位置安全,桥接电缆比上面那种遥控改造又长又多,电阻调速电缆也必不可少,遥控限位串联凸轮控制限位中,遥控工作时限位发生作用,行车凸轮零位保护也不丢失,行车遥控动作加速平稳,遥控工作和凸轮控制同样平稳。
改造总结2
此类改造成功以后,行车遥控启动和加速控制平稳,遥控工作时,总接触器不会因为过流保护断路出现自行跳闸现象,遥控工作和凸轮工作效率几乎相当。如果遥控控制箱内选用的电器元气件质量比较过硬, 遥控箱工作寿命也大大延长。在遥控控制设计的过程中,若计算行车马达的工作电流后把控制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放大到马达额定电流的30-50%以上(一般选择C/D型接触器,建议不要使用B/N型接触器)这种遥控箱的工作寿命就要比凸轮控制器寿命长很多倍,标准凸轮单个触点额定电流超过60A不多,而接触器的单触点的额定电流超过60A很正常。此类改造遥控工作案例中也出现过拉钩现象一次,拉钩原因是上升接触器和总接触器同时吸死,经检查遥控箱使用了假冒品牌接触器(假天水二一三接触器),总接触器(CJ-10型)使用了很多年线圈损坏用木棒塞合。总体上这种改造方案值得推荐,虽然遥控箱体和桥接电缆成本要贵一倍或以上,但是从起重工作的易操作性和长期的安全性来论证是非常值得的。改造没有投机取巧,可靠性和可行性都很高。遥控工作平稳适合行车长期遥控工作。

行车遥控改造可靠性概述
行车主要用来执行起重工作,工厂行车对工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都比较高,一般情况下遥控改造不能随便改动行车本来的工作原理,行车遥控的工作原理也应该按照行车本身的工作原理来执行,如果随便在行车遥控改造时改变行车本身的控制原理,从工作原理来说就不允许。在设计行车的遥控改造时候建议选择渠道正规可靠的遥控器和质量良好的电器(接触器继电器推荐选用施耐德西门子以及天水二一三品牌),接触器开关电流大小的选择应该行车马达工作的额定电流给予放大。工厂双梁行车一般都有正反转控制和调速控制,调速包括电阻调速变频调速马达调速(伺服马达)等等,电阻调速用得最多,如果遥控改造只改造正反转而不改造调速首先从劳动部起重机执行标准上来论证就不允许,遥控变频器和伺服马达调速时也要用遥控器对其发出不同的信号(或比例式信号)作为调速指令信号。另外行车主令遥控改造我这里没有提到,望朋友们海涵,其实在工控网上有我的行车主令遥控改造的文章。本人才学疏浅,错误之处还望指正,本篇文章是我多年工作的总结。谢谢!
作者:卢英召 联系手机13774296315
所属公司 上海锦高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009年6月

网友A:
调速为什么不用变频器,要用电阻, 是因为成本嘛?我没有做过,我也只节触过小型的单梁行车,个人觉得如果要改造的话,用单片机或者PLC加变频器再加上遥控改造系统不是更加好嘛。我没有针对卢工的意思,只是就单纯的技术方面做个探讨,还忘大家不吝赐教

QQ群88727269工业电路板维修

网友B:
大家好哦,向大家推荐玉兔工业无线遥控器。

南京世泽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大陆境内第一家集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生产工业无线遥控器企业。我们的研发力量比较强大,主要设计师均从事过神5、神6、嫦娥一号、风云卫星等组件的设计。
除标准型产品外,已成功为多个行业定制多种工业无线遥控器,如:码头吊、船闸控制遥控、垃圾车改造、锻压设备领域、捣固机改造、煤矿、钢铁、起重、行车、塔吊、船舶、建筑、仓储等等。,与众多钢铁、矿山、码头、船舶、建筑、仓储等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往来,是市场上工业设备实现无线遥控的首选产品。

与台湾及国外同类产品相比,我们的优势:
1. 质量、服务优:“2+2”服务原则,即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前两年保换,后两年保修;
2. 无同频干扰:同一工作环境,同一频率数台产品同时工作,相互之间不会产生信号干扰;
3. 自我保护能力强:外壳采用增强尼龙材质,弹性好,两米高空自由落地,产品无损坏;
4. 防尘防水等级:IP65:能够完全防止灰尘侵入和防止喷射水进入;
5. 可以承受高温而不燃烧,我司产品出厂前都进行过三遍高(70℃)低(零下40℃)温测试,以确保产品在温度较高和较低的工作环境中都能正常使用。

玉兔工业无线遥控器——国际品质、本土价格、民族品牌

欢迎各界人士来电咨询!
官方网站:WWW.SHIZECN.COM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6669905
24小时技术支持电话:15951868689

楼主:
回复2楼这位朋友,你计算一下用变频调速改造的成本?计算完以后也许你大吃一惊.如果是你方变频改造,你方至少还需要一些赢利,暂且不论变频改造后的程序设置,看看变频改造成本要不要这里介绍的改造成本的4倍以上.然后你把这些价格都叠加上去,当前很多公司业绩在下滑的状态下如何承受这些成本?

从很多意思上来讨论,行车变频遥控改造真的不错,改造完以后行车运行非常稳定,吊重放重也很稳定温柔,特别是那些大型重物放重下来冲击比单纯传统抱闸制动冲击来得小得多,如果是加工精度比较高的大型零件在吊重放重的过程中那就非常推荐变频遥控改造,至少不象传统的抱闸制动那样经常把工件的精度给冲击坏,让公司受到重大的经济损失!

网友C(2009-10-19):
学习,欢迎大家互相交流。

楼主:
这是一片技术探讨 做广告的朋友最好不要到这里来发广告!

网友D(2010-12-06):
推荐两本专业书籍:

1。1998版《起重机设计手册》

2。2002版《实用起重机电气技术手册》

网友E:
发布点儿应用案例什么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