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正变频器报输出短路

楼主(2009-06-16):
1.5KW机器,模块炸了,拆了模块加直流电压,参数可以调,但不能启动,恢复出厂后可以启动,但报输出短路,因怕是不装模块问题,现在装上模块还是报输出短路,该机现在均压电阻发热,高手指点下,什么问题???

网友A:
估计电容有问题

楼主:
大电容已经拆掉了,驱动电容全换了,

网友B:
可能你没修过变频器吧。怎么不查查驱动电路呢。

天正前几年产的变频器本人修过。好像用的是929吧。

QQ95516368

1。5的报LER你查也板子后面从5。1K电阻开始。查吧你

网友C:
驱动电路有问题,560UF电容估计也有问题     模块整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