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1336FBPR450报接地故障

楼主(2009-06-16):
各位高工好,我单位有一台1336的变频器,上电后一直报F13接地故障,变频器输出端没有接电机.更换电流互感器,驱动板,控制板,均不能排除故障.

网友A(2009-07-29):
有没有输出电抗器和制动电阻?若有需要检测下,另外变频器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挡进行输出端子AB-BC-CA和A对地B对地C对地的测量,由于输出可控硅有极性需要正负交叉测量,看电阻差别,有可能功率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