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泵关于变频器压力传感器配接问题

楼主(2009-06-16):
关于变频器压力传感器配接问题,最近遇到了一些情况,现把情况交于各位,希望大家能拿出一个最佳的处理办法。我的变频器型号是施奈德ATV31HU75N4A,主要控制二台生活泵,采用远传压力表(上海天川仪表厂生产,满度电阻400欧,电压6V)控制。把远传压力表的线分别接于变频器+10V,AI1,COM三个接线端子后,也发现当变频器启动后,电机转速有设定的低速频率上升到设定的高速频率后就一直高速运转,经对压力表二线调换或对PIC相反设置后还是高速运转,但去掉AI1或+10V接线后转速由高点降至最低点,经对PI值相关设置均没有效果,上述情况是否是压力表电阻及电压不配所至?据施奈德公司称,压力表应采用电压或电流型的,同时接线改接到AI2和COM即可。但据了解也没有那样的压力表,一般都是电阻型的,请问哪个高手,又何办法解决上述问题,谢谢!

网友A:
改用压力传感器   她有0到20MA的输出

网友B:
前面有介绍恒压供水问题的文章,自己去看下吧。。也许有所收获

网友C:
请问你对变频器的各参数设置了吗?可能没有设吧,有很多参数要设定,不然是不行的!!

楼主(2009-10-29):
设定了,就是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