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很容易坏吗?

楼主(2009-06-16):
最近客户需要一台电子秤,型号是JA21002,是上海精天生产的,结果购买后货到拆开一试就是坏的,打电话一问说是传感器坏了,

可能原因是运输途中损坏,结果叫上海重新发一台过来,打开一试还是坏的,真是纳闷,是不是产品质量有问题,没有用就坏了。

大家有用过这个产品没有

网友A:
没那么容易坏吧,不可能的,运输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坏掉的.

网友B:
没那么容易坏

在运输中损坏的吧

网友C:
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D:
j如果这样问题总是出现,可以考虑产品质量的问题啦

网友E:
估计产品有缺陷,不然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F:
我以前那家公司里的地磅,,一个月我见厂家来 了6次,,,

还有一台称重小车,,很不准,又老是搞断线,,后来干脆把它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估计产品有缺陷,不然那么容易坏啊

对!

网友H:
那不成纸糊的了,哈哈

网友I:
电子称不容易坏的,如果是传感器坏了,我可以修,具体联系:

youjunwei@hotmail.com

网友J:
终于换了一台好的了,主要就是传感器坏了,还是产品质量不过关,不知道哪家的产品质量口碑好一点

网友K:
上海精艺的仪表就可以

网友L:
估计是传感器的问题,有事安装定位也很重要的!

网友M:
传感器很少坏的,我们告诉用的就很少坏

网友N:
我公司有的多是上海华德电子台秤,质量还算是可以,不过也是经常出现故障,我们用于产品包装,使用很频率很高。

如果说是传感器出现故障的话,应该是质量问题。传感器都是一个弹性体,并且传感器是电子秤的核心。

网友O(2011-03-28):
公司名称:北京市龙兴联控制工程研究所

产品型号:JX5000-Ⅱ

产品简介:

JX5000-Ⅱ型重量显示变送仪(也称JX5000-Ⅱ电子秤)是由我所总结各种现行国内外同类产品的优劣特性,取各家之长汇于一体,滤各家之短加以改进,采用目前最新片上系统(SOC)及∑/Δ信号提取技术打造的一款泛用型电子秤二次仪表。

详细说明

特点:

* JX5000-Ⅱ型重量显示变送仪 性能及其稳定,经实测温度漂移低于10ppm,线性度优于0.02%。全数码标定功能无需计算标定系数。
* 含有自动“0”点跟踪的选择功能,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合适的跟踪时间系数
* 具备自动加料补偿功能,即在加料控制中可以自动找准提前量,因此特别适用于配料电子秤。
* 具有PROFIBUS和MODBUS通信接口,可以作为PROFIBUS或MODBUS 总线从站与符合PROFIBUS或MODBUS 总线规约的系统连网。

主要功能及性能指标:

* 量程范围:0~5000kg(精度优于0.02%) 0~10000kg(精度优于0.03%)
* 桥压:12V(输出噪声电压<75uV,温飘<0.8mV/℃)
* 输入信号范围:-2mV~25mV
* 变送输出信号:4~20mA(精度优于0.05%)
* 料空接点输出:~ 220V,2A,常开型
* 料满接点输出:~ 220V,2A,常开型
* 加料接点输出:~ 220V,2A,常开型
* 数码标秤功能:标秤一键完成
* "0"点跟踪:通过选择K1的开关位置,可开通或屏蔽本功能
* 加料补偿功能:通过选择K2的开关位置,可开通或屏蔽本功能
* 标准信号发生器功能:可通过数字给定方式,直接给出标准毫安电流信号

网友P:
我用英展的电子称,挺好的!

网友Q(2012-03-10):
要厂家来安装啦。有问题他们自己解决。

网友R:
对:ishibo关于要厂家来安装啦。有问题他们自己解决。 内容的回复:

把服务费用加给人家,厂家会乐意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