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V/3kV电动机,接法为Y/YY,可以用来变频调速吗?

楼主(2009-06-16):
原有旧电动机铭牌写着"6kV/3kV",接法为Y/YY,这样的电机是用来改变接法,以适用于不同网络电压的目的吗?
用高压变频器调速有问题吗?

网友A:
如果是鼠笼式电机,可以用高压变频器调速;如果是绕线式电机,建议用串级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