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过载报警的故障维修。

楼主(2009-06-16):
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0M系统的数控立式加工中心,在加工中经常出现过载报警,报警号为434,表现形式为Z轴电动机电流过大,电动机发热,停上40min左右报警消失,接着再工作一阵,又出现同类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电气伺服系统无故障,估计是负载过重带不动造成。为了区分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将Z轴电动机拆下与机械脱开,再运行时该故障不再出现。由此确认为机械丝杠或运动部位过紧造成。调整Z轴丝杠防松螺母后,效果不明显,后来又调整Z轴导轨镶条,机床负载明显减轻,该故障消除。

网友A:
找机床厂家,不合格呀。唉,别找了,找他们不是把技术白送他们了么。

网友B:
减小丝杠预紧,改变导轨镶条等措施,有可能会损失一些精度。

楼主:
有可能会损失一些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