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西门子200PLC的VW区的数据在软件里怎么添加通道?

楼主(2009-06-16):
TPC7062KS和西门子200进行通讯,问西门子200PLC的VW区的数据在软件里怎么添加通道?

网友A:
首先打开西门子200的驱动,在“设置设备内部属性”中添加设备通道,选择“增加通道”,寄存器类型选“V寄存器”,数据类型选“16位无符号二进制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