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S7-200怎样与工控机通讯?

楼主(2009-06-16):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S7-200的,要与工控机通讯,不知道工控机与PLC的通讯格式是什么?PLC应当怎样编写通讯程序?请各位高手给与帮助。谢谢。如果老菜鸟师傅不介意的话,我想给您打个电话,可以吗?

网友A:
S7-200有一个OPC接口程序 Pc Access1.0,工控机可通过OPC访问S7-200,

不要用什么通讯格式了,S7-200的PPI协议包较复杂的

楼主:
请教明月夜,什么是OPC接口程序啊?怎样用呢?

楼主:
能不能通过工控机控制PLC呢?

网友A:
一般工控机不能直接访问 PLC,要通过通用接口才行,

OPC是通用接口规范,如果你这个都不知道,编起来就很痛苦了

网友B:
你的工控机上应该有组态软件吧,如果你是安装wincc的就得用OPC接口程序 Pc Access1.0。OPC是通用接口规范,如果你这个都不知道,编起来就很痛苦了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工控机上安装一个cp5611卡,像网卡一样的东西。另一种用pc-ppi适配器直接连

网友C:
学习中。

你的工控机上应该有组态软件吧,如果你是安装wincc的就得用OPC接口程序 Pc Access1.0。OPC是通用接口规范,如果你这个都不知道,编起来就很痛苦了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工控机上安装一个cp5611卡,像网卡一样的东西。另一种用pc-ppi适配器直接连

楼主:
工控机不是我做的,我只做S7-200的程序,对于工控机真是一窍不通。不知明月夜有没有详细资料,麻烦给我一份,谢谢。chdy163158@163.com

网友A:
网上搜呀,我们也是搜来的

网友D:
用cp5611卡就挺好的呀.

网友E:
不好意思,见笑了。工控机与S7-200的通信,对于工控机的VB或VC程序来说,我没有做过。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一些建议:

        1、如果工控机采用组态软件,那么通信就方便了。例如ifix、Intouch、WinCC、亚控组态王、昆仑通态MCGS、开物2000、三维力控ForceControl、世纪星、紫金桥等,市面上流通的组态软件基本上都支持S7-200,不用管那么多通信协议。需要把工控机和PLC进行相应的硬件连接,这在组态软件手册上都有,可能对于各种组态软件来说有一些差别,然后在组态软件进行些参数设置,然后可以直接调用PLC的数据,形成一些组态画面,例如动画等。

        2、如果上位机软件采用VB或VC编程或第三方软件,那么需要知道通信协议,可以采用S7-200的固定通信协议或只有口通信协议来写上位机程序。写程序可以通过OPC或MSComm控件等来实现通信。

        3、对于你做工程而言,我的经验分享给你:你做的是PLC程序,你不要管上位机,因为上位机不是你们单位做的,你们单位没有得到利益。你要做的就是和他们配合,这点如果技术上不能沟通的话,可以通过商务手段来解决。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和他们合作,上位机需要哪些数据,你把这些数据都放到一段连续的专门的存储器里面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工作量比较小而想学习的话,那不妨去帮上位机编程。

网友E:
提供一些参考资料给你:

S7-200系列PLC与监控计算机通信实现的研究: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3868819.1/

组态王与西门子S7-200的几种通信方式:http://www.plcjs.com/html/plc/plc_plcData/plcData_dataOrComm/2006-5/4/065423282247097.htm

主从式S7-200 PPI通信与MCGS监控组态设计:http://www.icbuy.com/database/doc/c/sort_pt/p/173990.html

网友E:
怎样做西门子S7-200 CPU224与INTOUCH的通讯?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Q_ID=27325&cid=1028

S7-200 PLC与iFIX组态软件通讯:http://www.ca800.com/forum/detail.asp?id=123866

网友E:
       只要是我公司没得利润的上位机所在工程,与上位机的通信我从来都是交给工控机所在单位来做。下面是我其中一个工程的PLC与上位机通信的约定部分内容,你顺便看看。不过这一个是OMRON的。

网友E:
沈阳自动分拣线控制方案

1 控制目的
要求自动分拣线将预先指定条码号的药品/药材送入指定的通道,完成自动分拣。
2 控制条件
2.1 控制设备条件
该自动分拣线线体配置有以下设备:
(1) 分拣线一条,道岔3个,电机29个,其它设备一套。线体所有电机均由工频驱动,不采用变频器。
(2) 固定条码阅读器1台,采用SICK CLV 440型。
(3) 光电开关:24个。
(4) 接近开关:6个。
(5) 紧急停止按钮:7个。
(6) 三色警示灯:3个(每个道岔一个)。
2.2 其它条件
(1) 对条码要求:条码清晰度不低于0.35mm,条码高度不小于20mm,条码贴于不同箱体的高度位置要求相同。
(2) 固定条码阅读器对箱体的移动速度不大于30m/min,定速。
(3) 在分拣线上流动有无数个箱体,其条码具有唯一性,就是说箱体的条码没有两个是相同的。
另外,关于各硬件和软件的信号制问题,在此暂不作说明。
3 控制方案
3.1 总体控制方案
这是一套用于分拣的自动化流水线。从两个方向送入分拣线,汇合后采用条码阅读器进行扫描,由控制计算机根据数据库的分拣信息和从条码阅读器得来的条码信息判定被输送的物品应该流入那个岔道。
另外,因为最终用户为军工单位,所有产品均不得选用台湾品牌。通信模块应当采用工业级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产品。
在下面的叙述中,划线部分为控制计算机要求的控制范围。
首先,物品的种类、数量、条码信息被输入相关计算机,该计算机进行信号处理后将相关数据写入服务器的数据库,然后控制计算机从服务器数据库中读取这些数据,再根据这些数据指令PLC将数个指定条码的箱体送入到指定的通道。控制计算机进行相应控制及数据处理后,显示该客户号控制完成标志并删除服务器数据库的相关数据信息。当一个箱体完成分拣后,控制计算机将在本地数据库中写入箱体完成信息,由相关计算机读取这些数据然后删除。
控制计算机部分道岔控制方案(以1#道岔为例):当控制计算机判断出1#道岔口当前的箱体(由PH12检测)应该进入该道岔时,输出一个信号给PLC。
PLC根据这个触发信号控制1#道岔动作机构升起(M16转动到SP1动作为止),1#道岔动作机构升到位并延时后平移电机M17动作;当PH14动作也就是箱体已经安全进入1#道岔时,1#道岔动作机构降下(M16转动到SP2动作为止),同时平移电机M17停止。因为机械结构的原因,道岔升起以及降下过程的时间在0.4秒左右,其控制精度应当在100ms以内(所有单相电机均采用固态继电器直接驱动)。
请注意:在正常分拣状态下,分拣直线段电机(包括M14--15,19--20,24--25,29)将不会停止。
所以,在进入分拣段以前,就应当把2个箱体之间的距离拉开,以免某一个道岔动作时,给下一个要经过该道岔的箱体造成阻塞。该部分控制由PLC完成。
因为控制计算机的信号输出到了PLC的IR216000~ IR216002存储器,如果PLC不对这3个存储器清零的话,它将一直保持“1”的状态,下次道岔机构将无法动作。因此,PLC一旦接收到了控制计算机的信号并且设备已经按照预定的顺序在动作了,就将相应的存储器清零。
3.2 控制原理
控制计算机将收到的上位机发出的指令和检测到的箱体条码进行处理并对每个箱体进行计时,输出相应控制信号给PLC,由PLC通过固态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每个道岔电机的启停,将箱体送入指定的道岔。
3.3 控制形式
该自动分拣线电气控制系统采用控制计算机+PLC的控制形式。控制计算机主要负责和上位机通信、读取条码阅读器的信息、从PLC接收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给PLC来控制道岔机构动作;要求能够和PLC进行通信,从PLC中读取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给PLC。
PLC主要负责与条码阅读器、上位机没有直接联系的逻辑控制。PLC采用欧姆龙CMP2AH系列微型PLC,型号为CPM2AH-60CDR-A基本单元(带RS232通信接口)+2个CPM1A-20CDR1扩展I/O单元。
电气输入/输出设备相关参数请参阅相关表格。下面就部分电气设备控制功能作一个简要说明。
PH1——当M5停止时,如果PH1动作则M4停止。
PH2——当M6停止时,如果PH2动作则M5停止。
PH3——当M7停止时,如果PH3动作则M6停止。
PH4——当M8停止时,如果PH4动作则M7停止。
PH5——当M12停止时,如果PH5动作则M8停止;当经过PH6的物品转弯动作还没完成时,如果PH5动作则M8停止。
PH6——当M12停止时,如果PH6动作则M9-11停止;当经过PH5的物品还没走过弯道时,如果PH6动作则M9-11停止。
PH7——当M13停止时,如果PH7动作则M12停止。
PH8——当前一个箱体使该光电开关停止动作时间没达到预定时间时,如果下一个箱体又令该光电开关动作了,那么M13就停止。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把箱体拉开的过程。
PH9——物品进入检测区。
PH10——扫描启动,也就是将条码阅读器的激光打开。
PH11——离开扫描,也就是关闭条码阅读器的激光。
PH12——检测进入1#道岔的箱体是否到达道岔前。分拣机构动作原理:当控制计算机根据上位机的指令、阅读到条码号的时间、PH12动作时的时间判定出当前的箱体该进入1#道岔时,就输出一个信号给PLC。其它道岔的分拣机构动作原理相同,以下不再赘述。
SP1——1#道岔机构顶升平移升到位信号。
SP2——1#道岔机构顶升平移降到位信号。
PH13——检测进入1#道岔的箱体是否到达移栽机。PH13检测到的当前箱体如果应当进入1#道岔(PH12动作时控制计算机已经发了信号给PLC),则PLC控制顶升平移升起来(也就是M16转动到SP1动作为止)。延时后(保证箱体不歪)M17动作开始平移,待PH14动作(箱体已经顺利进入1#道岔)时顶升平移降下来(也就是M16转动到SP2动作为止),该箱体的分拣过程完成。其它道岔的分拣机构动作原理相同,以下不再赘述。
PH14——检测箱体是否顺利进入1#道岔。
PH15——检测箱体是否到达分拣目标地点(到达后控制计算机弹出一个窗口,表示箱体已经完成),同时检测1#道岔是否出现箱体堆积。
PH16——检测进入2#道岔的箱体是否到达道岔前。
SP3——2#道岔机构顶升平移升到位信号。
SP4——2#道岔机构顶升平移降到位信号。
PH17——检测进入2#道岔的箱体是否到达移栽机。
PH18——检测箱体是否顺利进入2#道岔。
PH19——检测箱体是否到达分拣目标地点,同时检测2#道岔是否出现箱体堆积。
PH20——检测进入3#道岔的箱体是否到达道岔前。
SP5——3#道岔机构顶升平移升到位信号。
SP6——3#道岔机构顶升平移降到位信号。
PH21——检测进入3#道岔的箱体是否到达移栽机。
PH22——检测箱体是否顺利进入3#道岔。
PH23——检测箱体是否到达分拣目标地点,同时检测3#道岔是否出现箱体堆积。
PH24——箱体溢出(离开分拣区)检测。
3.4 PLC存储区约定
控制计算机和PLC的通信遵循欧姆龙HostLink协议。当PLC处于停止状态时,控制计算机无法和PLC进行通信;当PLC处于运行状态时,控制计算机只能读取PLC存储器的数据;当PLC处于监控状态时,控制计算机既能读取又能修改PLC存储器的数据。因此,在该系统中,PLC置为“监控模式”。在监控模式状态下,同样具有运行模式的功能,只不过因为需要对数据进行监控(数据的写入及其它工作),整个程序的扫描时间将会加长,但这个扫描时间完全可以满足本系统的正常运行。
因为控制计算机要和PLC进行通信,取PLC的I/O及状态位,所以控制计算机和PLC之间必须进行地址约定。为了控制计算机和PLC之间通信的要求(主要是通信量、程序简洁的要求),所有开关量状态均采用以“位”传输到“位”而不采用以“位”传输到“字”的方式来传输。例如,要传输输入继电器IR00000时,把它写入工作位IR20000是正确的,而把它写入IR200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只利用了IR200这个字当中的1个位(IR20000~IR20015是IR200这个字全部的位,共计16位)。
为了便于管理,在PLC程序中将相关数据写入到IR200开始的工作位(内部辅助继电器)存储器中由控制计算机调用;控制计算机将相关数据写入到IR216开始的工作位(内部辅助继电器)存储器中由PLC调用。
PLC存储区详细地址约定如下(需要说明的是,部分IR存储器是控制计算机可能用不到的,但为了调试、管理方便也列在了下面):
1. PLC输入部分:
IR20000——KT1,即线体启动指令;
IR20001——PH1;
IR20002——PH2;
IR20003——PH3;
IR20004——PH4;
IR20005——PH5;
IR20006——PH6;
IR20007——PH7;
IR20008——PH8;
IR20009——PH9;
IR20010——PH10;
IR20011——PH11;
说明:由于PLC的输入继电器IR000只用了12位,为了编程方便,IR200也只利用了12位(下同)。

IR20100——PH12;
IR20101——SP1;
IR20102——SP2;
IR20103——PH13;
IR20104——PH14;
IR20105——PH15;
IR20106——PH16;
IR20107——SP3;
IR20108——SP4;
IR20109——PH17;
IR20110——PH18;
IR20111——PH19;

IR20200——PH20;
IR20201——SP5;
IR20202——SP6;
IR20203——PH21;
IR20204——PH22;
IR20205——PH23;
IR20206——PH24;
IR20207——SA3-1,选择开关SA3的左侧触点,故障接触后复位信号,状态“1”表示复位;
IR20208——SB1,1#紧急停止按钮,状态“1”表示紧急停止(下同);
IR20209——SB2,2#紧急停止按钮;
IR20210——SB3,3#紧急停止按钮;
IR20211——SB4,4#紧急停止按钮;

IR20300——SB5,5#紧急停止按钮;
IR20301——SB6,6#紧急停止按钮;
IR20302——SB7,7#紧急停止按钮;
IR20303——KA2,传动电机M1热过载故障,状态“1”表示正常,状态“0”表示故障(下同);
IR20304——KA3,传动电机M2热过载故障;
IR20305——KA4,传动电机M3热过载故障;
IR20306——KH4,传动电机M4热过载故障;
IR20307——KH5,传动电机M5热过载故障;
IR20308——KH6,传动电机M6热过载故障;
IR20309——KH7,传动电机M7热过载故障;
IR20310——KH8,传动电机M8热过载故障;
IR20311——KH9,传动电机M9、M10、M11热过载故障;

IR20400——KH12,传动电机M12热过载故障;
IR20401——KH13,传动电机M13热过载故障;
IR20402——KH14,传动电机M14、M15热过载故障;
IR20403——KH18,传动电机M18热过载故障;
IR20404——KH19,传动电机M19、M20热过载故障;
IR20405——KH23,传动电机M23热过载故障;
IR20406——KH24,传动电机M24、M25、M29热过载故障;
IR20407——KH28,传动电机M28热过载故障;
IR20408——SA3-2,选择开关SA3的右侧触点,报警消音,状态“1”表示消音;
2. PLC输出部分:
IR20900——1#电机M1的运行状态,状态“1”表示运行(下同);
IR20901——2#电机M2的运行状态;
IR20902——3#电机M3的运行状态;
IR20903——29#电机M29的运行状态;
IR20904——线体运行信号(当收到启动指令<KT1动作>,而且线体SB7紧急停止按钮没有被按下<SB7没有动作>、M14及M15没有出现故障<KH14没有动作——4.02动作了>,则该标志位动作);
IR20905——1#道岔箱体堆积(此时1#道岔不能分拣);
IR20906——2#道岔箱体堆积(此时2#道岔不能分拣);
IR20907——3#道岔箱体堆积(此时3#道岔不能分拣);
IR20908——溢出口箱体堆积;如果该标志位动作时,自动分拣立即停止。
备注:上述位没有反映到PLC的输出继电器,因为PLC没有直接控制1-3#、29#三相传动电机M1-3、M29,PLC也没有输出运行信号到输出继电器。

IR21000——KM4,控制4#三相传动电机M4;
IR21001——KM5,控制5#三相传动电机M5;
IR21002——KM6,控制6#三相传动电机M6;
IR21003——KM7,控制7#三相传动电机M7;
IR21004——KM8,控制8#三相传动电机M8;
IR21005——KM11,控制11#三相传动电机M11;
IR21006——KM12,控制12#三相传动电机M12;
IR21007——KM13,控制13#三相传动电机M13;
说明:由于PLC的输出继电器IR010只用了8位,为了编程方便,IR210也只利用了8位(下同)。

IR21100——KM14,控制14#三相传动电机M14;
IR21101——KM15,控制15#三相传动电机M15;
IR21102——KM18,控制18#三相传动电机M18;
IR21103——KM19,控制19#三相传动电机M19;
IR21104——KM20,控制20#三相传动电机M20;
IR21105——KM23,控制23#三相传动电机M23;
IR21106——KM24,控制24#三相传动电机M24;
IR21107——KM25,控制25#三相传动电机M25;

IR21200——KM28,控制28#三相传动电机M28;

IR21300——KA16,控制16#单相传动电机M16;
IR21301——KA17,控制17#单相传动电机M17;
IR21302——KA21,控制21#单相传动电机M21;
IR21303——KA22,控制22#单相传动电机M22;
IR21304——KA26,控制26#单相传动电机M26;
IR21305——KA27,控制27#单相传动电机M27;
IR21306——KA12,紧急停止,状态“1”表示线体处于紧急停止状态;
IR21307——KA13,故障,状态“1”表示线体处于故障状态;

IR21400——KA5,分拣错误,状态“1”表示线体分拣段处于分拣错误状态;包括分拣段中应该流入指定道岔的箱体没有流入、道岔出现箱体堆积、溢出口出现箱体堆积、顶升平移机构应该动作而实际却没有动作等等。实际上,这个分拣错误指的是分拣段设备动作/控制的逻辑错误/故障。
另外,当控制计算机判断出运行的箱体出现“超时”(规定的时间段以内特定的箱体没有流入指定的道岔)或条码未能识别时,箱体自动流出溢出口,并不输出分拣错误信号。
IR21401——KA6,1#道岔运行,状态“1”表示1#道岔处于运行状态;
IR21402——KA7,1#道岔故障,状态“1”表示1#道岔处于故障状态;说明:这是1#道岔故障的总体信号(对应KH14、KH18,即IR20402、IR20403),因为要实现分段运行功能,信号控制计算机取这个信号没用,需要直接在输入部分取信号。下同。
IR21403——KA8,2#道岔运行,状态“1”表示2#道岔处于运行状态;
IR21404——KA9,2#道岔故障,状态“1”表示2#道岔处于故障状态;
IR21405——KA10,3#道岔运行,状态“1”表示3#道岔处于运行状态;
IR21406——KA11,3#道岔故障,状态“1”表示3#道岔处于故障状态;
3. 控制计算机输出至PLC部分:
IR21600——1#道岔动作信号,由控制计算机写入PLC存储器。当条件满足时,控制计算机将把PLC的IR21600“0”状态写为“1”状态;如果21600的状态本来就是“1”状态,那么控制计算机将不进行写操作。也就是说,控制计算机最多只会写一次,而不会连续进行写操作多少秒钟。这样的话,在写入后的任意时间对IR21600清零一次就可以了,不存在因为控制计算机正在写而清不了零的情况。IR21600由PLC自己清零;IR21601~ IR21602相同。
IR21601——2#道岔动作信号;
IR21602——3#道岔动作信号;
4. PLC部分信号之间的逻辑关系:
A. IR20904、SA3-1和KA12、KA13之间的逻辑关系: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当收到启动指令<KT1动作>,而且线体SB7紧急停止按钮没有被按下<SB7没有动作>,那么IR20904就动作。
当KT1动作、SB1~SB7中至少有一个动作时KA12就动作(表示设备某一段或多段处于紧急停止状态)。
当KT1动作, K2~KA4、KH4~KH9、KH12~KH14、KH18~KH19、KH23~KH24、KH28之中有一个不动作,KA13就动作(表示设备处于故障状态)。
B. IR20900-IR20901是否反映真实的动作状态:
IR20900-IR20901真实反映相应电机的动作状态(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可以按这样处理):当4#电机动作时,SB1(紧急停止)不动作、KA2不动作则IR20900动作(正常运行); 当4#电机动作时,SB2(紧急停止)不动作、KA3不动作则IR20901动作(正常运行); 当4#电机动作时,SB3(紧急停止)不动作、KA4不动作则IR20902动作(正常运行); 当KT1动作时, KH24不动作则IR20902动作。
C. KA11、KH14之间的关系:
当KH14、KH18至少有一个动作,或线体运行时1#道岔移栽机升起来8秒(暂定,下同)都还没降下时,KA7动作;当KH19、KH23至少有一个动作,或线体运行时2#道岔移栽机升起来8秒都还没降下时,KA9动作;当KH24、KH28至少有一个动作,或线体运行时3#道岔移栽机升起来8秒都还没降下时,KA11动作;这3个信号一方面提供给控制计算机备用,另一方面用来控制3色警示灯:
当KA6动作时表示1#道岔处于运行状态,当KA7动作时表示1#道岔处于故障状态,当KA6和KA7均不动作时1#道岔处于停止状态;
当KA8动作时表示2#道岔处于运行状态,当KA9动作时表示2#道岔处于故障状态,当KA8和KA9均不动作时#道岔处于停止状态;
当KA10动作时表示3#道岔处于运行状态,当KA11动作时表示3#道岔处于故障状态,当KA10和KA11均不动作时3#道岔处于停止状态。
4 控制功能
4.1 启停及数据保持
当控制计算机从PLC取得的运行信号为“1”时,控制计算机程序才控制PLC进行正常的自动分拣。当控制计算机从PLC取得的运行信号为“0”时,除非故障已经触发,否则应保持数据,以保证重新启动后能恢复正常运行,不会导致控制结果错误。
4.2 本地指令输入
在控制计算机上满足条件后(如输入密码)可以人工输入箱体条码号码或号码范围及通道号(1-7),可以手动控制及出现故障后的错误校正。
4.3 状态监控
当箱体运出分拣口以后,其条码号即显示在控制计算机上,表示此箱体已成功送到。并且,上位机还可以从控制计算机上取得该信息。
控制计算机上显示有客户号、输出通道号、已输送完成条码号、是否完成该命令标志、命令执行开始及完成时间等数据,同时能进行显示和供上位机调用。
在本系统中,根据流水线的输送生产工艺要求,设计多个监控图示界面。在主控监控界面中有紧急停止按钮、告警显示灯,流动的箱体以及流水线的示意图,并且在示意图的相应位置反映光电开关、电机等输出信号的变化,实时反映箱体的运行情况以及流水线的运行/停止及故障情况。在软件监控画面中不用绘制电机符号,电机的运行/停止/故障状态表示:采用生产线上相应段在不同情况下显示绿色、红色、黄色的方案来实现。
三色警示灯、电机状态:红色——停止;绿色——运行;黄色——故障;
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状态:灰色——没动作;绿色——动作;
4.4 故障检测及处理功能
a) 该分拣控制系统要求箱体从经过固定条码阅读器后到最后一个道岔出口前不允许人为拿走,否则系统应能检测到故障。此故障检测可由固定条码阅读器后的光电开关实行计时,并在满足一定时间条件下实现。在出现箱体出现超时的情况后,该箱体不会被分拣,自动从溢出口流出。
b) 分拣系统可以分段运行:一般情况下分拣部分的直线段线体是不停止的,只有当出现故障时才会停止某一台或几台电机。当某一个或几个道岔出现故障时,控制计算机将返回一个通道故障信号给上位机,以使上位机不再分配箱体到这个道岔。
当3#道岔出现故障时(IR21406为“1”),1#、2#道岔可以正常分拣;
当2#道岔M23出现故障(IR20405为“0”)但M19、M20正常运行时(IR20404为“1”),1#、3#道岔可以正常分拣;当2#道岔M19、M20出现故障(IR20404为“0”)没有正常运行时,仅1#道岔可以正常分拣;
当1#道岔M18出现故障(IR20403为“0”)但M14、M15正常运行(IR20402为“1”)时,2#、3#道岔可以正常分拣;当1#道岔M14、M15出现故障(IR20402为“0”)没有正常运行时,没有道岔可以正常分拣;
c) 如果线体3个道岔都出现故障时导致线体全部停机,在故障排除及错误校正(修改上位机的控制指令)后,控制计算机从PLC取得复位信号,分拣系统均能恢复正常运行。
d) 如果应该流入某道岔的箱体实际上没有流入(当生产线的传动及控制设备出现故障),则控制计算机显示故障出现在哪个通道,但控制计算机仍然正常运行。
e) 如果某道岔出现箱体堆积以至于下一个箱体不能正常流入时,则应该流入的箱体不流入,箱体从溢出口流出。此时将返回一个信号给上位机,提示哪一个道岔出现箱体堆积。
f) 当箱体的条码不能被条码阅读器识别时,这个箱体将会从溢出口流出,同时也不会影响其他箱体的拣选。此时将返回一个信号给上位机,提示有一个箱体的条码未能识别。
g) 在PLC上电时,对所有道岔机构检查一次,如果道岔动作机构没有处于最低位置,就对它进行复位(降到最低位置)。而在线体停止运行且程序正常运行时,则对当前状态保持,以便重新开机时能正常运行。
h) 在PLC上电时,为保持正常的控制,必须对IR21600~ IR21602数据存储区清零一次。

网友F:
高手啊,这么多动作真不容易整啊。给点思路吧

网友G:
S7-200跟上位机之间的通讯 不难   有现存的解决方式 PC-ACCESS,尝试下。。。。

---------------------------------------------------------------

深圳智远自动化--销售西门子S7-300附件、5611卡、适配器等
本月西门子S7-200编程适配器PC-PPI特价供应中。。。
李先生 0755-26506480
QQ:892974966
http://szzhiyuan.b2b.hc360.com

楼主:
谢谢老菜鸟师傅的解答,辛苦了。有时间到济南我请客。

我这儿一共有25个相同的设备,S7-200先与工控机通讯,然后工控机再通过无线通讯,(线路太长,有10几公里呢)与主监控室联系。我做的主要是显示每一个(共25个)站点的运行情况,比如,现在在5号站,可以看到1-4号和6-25号的情况。如果工控机能发送数据到PLC的话,就可以用数据处理来显示各个站点的消息了。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真的搞不懂工控机的工作原理,和数据发送类型。第一次接触工控机,真的很难。我也很想把它接下来,做好,有了第一次,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情,就不会这么头疼了。

楼主:
现在要控制单个LED(双基色或三基色的),有30个灯(还要控制颜色,要求能扩展),除了PLC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一定要和工控机通讯。

网友E:
显示什么东西?怎么显示?硬件电路如何?。。。。。。我看看是否适合采用技术成熟的控制卡来做,我对这方面比较了解。

楼主:
老菜鸟师傅您好!我要做的是公交站台的线路导航图,用LED灯显示每一个站,有几个站就有几个LED的灯。每个灯代表每个站(比如,一条线路有朝阳门、天安门。。。。等等),1号线路的公交车跑这个线路,假如我现在在天安门站等车,现在在朝阳门的站台有车,天安门的导航灯亮起朝阳门的LED灯。(颜色可以定)。在其它的朝阳门以后的线路都和天安门的显示一样。在朝阳门也有显示。就和BRT 站台的导航图差不多。要和工控机通讯。

楼主:
硬件电路用单个的LED(双基色的)来表示每一个站台,每一条线路最多30个站台。每一个站台可以有4条线路。可以扩展,也可以删除。大体上就是这样。

楼主:
LED灯的显示,如果有公交车过来,假如在天安门站台,公交车现在在朝阳门,天安门的灯(朝阳门站)显示绿色。(颜色可以定)如果公交车已经过了天安门,天安门以前的站指示灯显示红色,表示没有公交车,再有公交车再显示绿色。

网友E:
再问一个问题:公交车和站台之间的通信怎么解决?

1、公交车采用无线发射器,站台采用无线接收器(每个发射器和接收器代码不同)?

2、全部采用GPRS?

网友E:
        我觉得可以这样,你不要做得太小气了。参考如下:

        你可以每辆公交车和每个站台都采用GPRS,然后在工控机上组态(还是用VC等高级语言可能更方便),工控机上就显示一幅画面:每辆公交车的位置和运行方向(运行方向可以采用颜色来区分)。

        然后每个站台做一个全彩LED显示屏,都和工控机通过GPRS通信,显示的画面都是同一个画面。这个技术是现成的,户外全彩LED显示屏每平方米成本价大概为2万之4万,同步控制卡的价格每套大概4000元左右。这样算是目前的先进技术和做法。比较高档。

        不过这种方案成本很高,如果合同已签,迫于成本的因素,就无法实现了。。。。。。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再问一个问题:公交车和站台之间的通信怎么解决?

1、公交车采用无线发射器,站台采用无线接收器(每个发射器和接收器代码不同)?

2、全部采用GPRS?

内容的回复:全部采用GPRS通讯,全彩的LED显示屏有别的公司做了。我给一家广告公司做的。这家广告公司制作的是站点显示 导航图。所以每个线路只用30个三基色的LED显示灯。我们做的这个主要和一家软件公司的联系。

网友E:
那我没有比较好的建议了,工控机还是用GPRS与PLC通信吧,PLC来控制导航图。

楼主:
我今天去电子商城看了一下,单个的LED灯,三基色的,是不可以控制的,它内部自动的变化颜色。看来只能有简单一点的控制或者用三个不同颜色的LED来单独显示了。

网友E:
表贴就可以,里面有3个独立的发光芯片,有3合1的,也有3拼1的。室内的全彩LED显示屏就是用这个做的。

楼主:
还真没有接触过表贴呢。明天再去电子商城看看。

楼主:
如果用450个输出点的PLC得多少钱?如果用单片机能否达到控制要求?单片机450个输出点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H:
一种是在工控机上安装一个cp5611卡,另一种用pc-ppi适配器

网友I:
老菜鸟:你好!你是做立体仓库的吧,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14年了,希望能和你交流QQ:390181753

网友J:
老菜鸟师傅真是高人呀!

网友K:
我公司提供西门子S7-200的PPI通信和Modbus通信转换网关:
1、可将S7-200 PPI通信转换为Modbus/RTU或Modbus/TCP。
2、具有数据缓冲功能,可自动周期采集S7-200 数据,减少PPI通信通信负载。
3、具有自动在S7-200间数据交换功能。
联系方式,QQ:447607029

楼主:
对:amursoft 关于我公司提供西门子S7-200的PPI通信和Modbus通信转换网关:
1、可将S7-200 PPI通信转换为Modbus/RTU或Modbus/TCP。
2、具有数据缓冲功能,可自动周期采集S7-200 数据,减少PPI通信通信负载。
3、具有自动在S7-200间数据交换功能。
联系方式,QQ:447607029
内容的回复:有没有详细的资料介绍啊。有的话发给我一份吧。chdy163158@163.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这么多动作真不容易整啊。给点思路吧

网友L(2009-12-28):
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SY-S72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

网友M(2010-05-14):
怎么实现西门子s7-200/CPU224与组态软件MCGS通讯啊,我是个外行,但是毕业论文有用到,所以向各位大师求教,不要太晚啊!致谢

网友N:
S7-200开放的接口就是OPC,其它任何组态软件都要借助OPC了

网友O(2010-07-05):
研华工控机箱IPC-610L研祥工控机..MOXA优势服务器....富士通MO驱动器....极品特价.!!!!
联系人:郭先生 QQ:1125042452 电话:+86 0755-82240491
供应: 研华工控机箱IPC-610L/工控主板/底板大量特价研华工控主板双核PCA-6010全长卡研华主板PCA-6187P4 研华主板PCA-6186P4 研华主板PCA-6006P4 研华主板PCA-6003P3 研华主板PCA-6180P3 研华主板PCA-6179P3 研华主板PCA-6178P3 研华主板PCA-6159P2 研华主板PCA-6741半长卡研华底板PCA-6114P4 研华底板PCA-6114P7 研华底板PCA-6114P10 研华底板PCA-6114P12 研华底板PCA-6108P4 研华底板PCA-6106P3

网友P(2010-12-11):
针对航空机载电子设备电性能测试的自动化要求,以机载调幅制超短波电台为测试对象,以射频通信综合测试仪(HP892oA型)为硬件核心,在面向仪器控制的可视化编程环境(HPVEE5.0版)的基础上做二次开发,成功实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
现了对多种型号电台9项主要电性能参数的自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