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对变频器的干扰

楼主(2009-06-16):
前几天我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他说他刚买的几台变频器刚用了一个月就出问题,白天用变频器什么问题都没有。但一到晚上变频器就跳过压保护。检测输入三相AC为400V,我到现场后才发现他们厂在晚上的时候在用中频炉。中频炉的AC电压为400V左右,而DC电压为760V左右。我检测变频器的电压就跟中频炉的一样。这时我才知到原来这个干扰那么厉害,后来我把变频器的过压值调到780V,变频器到是不保护了,但是输出电压很高达到AC580V,不过机器运转起来后电压会很快降下来。不过我是比较担心这样的工况的。我就建意那位客户加电抗器或者其它抗干扰的东西。但是这位老兄说他隔壁的厂也是相同的工况用的变频器都没加其它东西,都用了半年了。就这样就将就用着,不过我还是比较担心,有没有不花钱就能把这个干扰排除呢?

网友A(2011-11-22):
中频炉的谐波是大家都知道,要想解决只能换一个电网。让它们不用同一个电网!

我们厂就中频炉用的工业电,变频器用的是市电。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如此情况  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应为中频电源动力线和变频器的动力线混到一起了, 分开远点就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加滤波器是没用的  电抗器也许还行 和变频器匹配的滤波器的频率和中频是不一样的 所以感觉加电抗器要好

网友C:
电抗器肯定要加的,电网环境不一样,设备环境不一样,隔壁的电网可以,不见得你的电网就行。

网友D:
  不排除中频炉故障引起。

网友E:
主要是谐波干扰引起的

网友F:
中频炉http://www.nbhaishun.com/的谐波是大家都知道,要想解决只能换一个电网。

网友G:
加电容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