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给S7-400H下载程序的请进

楼主(2009-06-16):
我们有套S7-400H,内存卡插的是FlashROM。由于FlashROM不会自动同步,请问如何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把新的程序下到每个CPU的内存卡上?

网友A:
没有书上说FlashRom下载程序有什么不同。应该也是只下载一个CPU就好了

网友B:
只要cpu能同步就可以呀。是不是你的cpu不能同步呀

网友C:
STEP软件菜单里有这个功能,自己找吧。

楼主:
估计大家用的都是RAM卡吧。如果内存卡是RAM,不停机更新2个CPU是没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内存卡是FlashROM,由于FlashROM不会自动同步,如果只下载单个CPU,被下载的CPU在下载后是无法启动的。我问了上海西门子和北京西门子,他们都说要停机。不知这里有没高手有好的解决办法,可以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更新2个CPU的FlashROM?

网友D:
Flash ROM 可以取出来 用读卡器来读写数据 这样不就可以不听机了阿 赫赫

网友E:
download程式进flash卡可以不停机完成的,好像是用 solo mode方式,具体怎么操作不记得了!

网友F:
各位同仁,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来这个网站看一看,很不错!

http://bbs.hcbbs.com/?fromuid=440311 海川化工论坛

网友G:
没有这样用过。

楼主:
现在被迫买了2块RAM卡,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H:
假定cpu0当前是master,cpu1是standby

1、把cpu1切到stop,冗余模式变成solo模式

2、下载新程序到cpu1,再执行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3、cpu1切到run,stop掉cpu0

4、下载新程序到cpu0,再执行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5、cpu0切到run,再把冗余模式由solo切到runda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