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除西门子变频器电磁波

楼主(2009-06-16):
现场有2台西门子的变频器,对面是一台探伤仪,现在变频器发出来的电磁波影响了探伤仪的正常使用,应该怎么解决呢?比较着急,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022-66217112、

网友A:
电磁波,变频器有电磁波,吗

你觉得是还是已经却定了。

问题要先搞清楚

楼主:
对:安桥电气 关于

电磁波,变频器有电磁波,吗

你觉得是还是已经却定了。

问题要先搞清楚

内容的回复:

肯定是变频器影响的,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引起的波形不好,使电网波动,探伤仪受影响。

网友C:
如果已经确定是变频器产生的电磁波的干扰,那么有两个方法比较简单,1,将探伤仪放在距离两米以上的地方。2,将探伤仪屏蔽起来。

网友D:
变频器加输入滤波器和输出滤波器,友情推荐:常州坚力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如果已经确定是变频器产生的电磁波的干扰,那么有两个方法比较简单,1,将探伤仪放在距离两米以上的地方。2,将探伤仪屏蔽起来。

谢谢你的回复,现有2个问题:1:现在探伤仪放在变频器10米左右的位置。所以你的第一个方案不能用了。2:怎么才能屏蔽探伤仪呢?谢谢。探伤仪是那种体积、面积都很大的那种。

楼主:
对:大鹏飞翔 关于

是不是变频器引起的波形不好,使电网波动,探伤仪受影响。

内容的回复:

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探伤仪本身不能受外界的干干扰所致。

网友E:
建议你,如果可能的话,将两者分别单独接地,至少不要共地。。

另外,很简单却很有效的处理,EMC磁环,加到变频器输出线路上,可根据情况多套几圈,探伤仪输入也可以加上,几十块钱的投入,效果绝对令你满意,我这样处理过很多了。。

网友C:
如果探伤仪在10以上那就不是电磁波的空中传播的干扰信号造成的。探伤仪的屏蔽应采取2个措施,1:探伤仪外壳接地(是金属的吧)。2:用隔离电源。

网友F:
我也遇到过以上问题,当时是装上变频器后对一台锅炉的控制屏干扰,使锅炉不能正常运行,采取的以下措施1.,将变频器与锅炉控制屏换成两个不同的电源.2.用白铁皮给锅炉控制器做了一个盒子,并接上地..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