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F0001故障

楼主(2009-06-16):
最近遇到一台ACS510 37KW的变频器,原故障是模拟量控制失控,换了CPU板后运行一段时间就报F0001,复位后又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又报警,时间间隔不定,故障时检测记录电流38A,本想把电流检测器换了再试试,可HTB75-TP\SP3找不到,有朋友说可以去掉电流检测器,去掉后怎么处理检测信号呢,望哪位师傅能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A:
估计你换了CPU板的功率和原来的不一致,造成保护

楼主:
买的是550的CPU板,功率他们已经改成060了,

网友B(2011-11-05):
我这也遇到一个同类问题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C:
报过流有很多原因,比较常见的接触器绝缘破坏,电机相间短路,CPU板,都要一一检查

网友D:
专业变频器维修:ABB、西门子、施耐德、丹佛斯、三菱、富士等及备件销售 qq15313917188

网友E(2012-02-10):
把 功率刷大一到两档 看看 如果没问题 证明负载突变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