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欧姆龙块设置指令BSET

楼主(2009-06-16):
各位大哥请指教:块设置指令如 BSET《071》源字#0 起始字43结束字48    应该怎样理解 多谢啦!

网友A:
把源字复制到从起始字开始到结束字所有字中,其中起始字和结束字必须是同一个区域

网友B:
“BSET”指令是:块置位。按LZ实用,意思是将从字 43至48共6个字(43、44、45、46、47、48)置“0”处理,以上

楼主:
多谢 两位楼主动脉        。

网友C:
参看说明书中的解释。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