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人机改PLC中时间继电器的计时值

楼主(2009-06-16):
我 在PLC中用到步进图在人机中设了一个增值按钮,一个减值按钮,写入位置都是T10,一个数值显示读取位置也是T10,但在人机中按增值或减值不起作用,可是当PLC执行到T10线圈动作,已经开始计时的时候,按增值或减值起作用,但不会影响T10的计时动作,就是说在 我按增加或减小的时候,数值栏不会停,例如;我在PLC中设T10计时30(3秒)动作,当T10线圈得电,数值栏从0到30增加,我按增加,数值栏的值一次就+10(我 设定+值10)结果计时时间反而减小,因为它计时到15的 时候(假设)由于按下增加按钮,计时数值一下变成25,很快到30,T10动作了,我的本意是要增加(延长)计时时间的,请教老师们怎么办 呀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

等高手吧

楼主:
经过仔细看说明书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B:
用d值呀                           11111111111111111

网友C:
那能这样子用的哦,肯定不行啊

网友D:
plc中肯定还没把T10读进去的增值读进去,PLC 中可能还要改一改。

网友E:
我初次使用台达DOP 57CSTD,也遇到同类问题,望老师们指教。先谢谢了!!!邮箱shenkuojun@126.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仔细看说明书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既然楼主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能不能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网友G:
应该是tmr t10 k30  改为tmr t10 d0  到时人机给d0进行价值和减值的动作

网友H:
能不能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网友I:
人机加/减值按钮,是把PLC的T10值+/-10,计时器没启动(线圈没上电)数值=0,怎样加减都=0。线圈上电计时器开始计数(值),加值或减值肯定是在原数值上加减。

网友J:
楼主怕别人学到了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仔细看说明书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既然楼主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能不能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楼主怕别人学到了吗?

网友K:
是啊,我想也是这样的话,提出问题了后来解决了,最好是分析是怎么成功的.向大家分享下成过果啊.这样一来大家都可以一起进步啊,要不有上文没下文就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L:
用数据传输,把设定值直接伟给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用数据传输,把设定值直接伟给继电器就可以了

是啊

网友N(2010-12-08):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没法修改时间T和计数器C的设定值,有谁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