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开路显示最大值吗

楼主(2009-06-16):
热电偶两极开路时显示最大值吗

网友A:
你说的意思是温控表显示的数值??

网友B:
这有可能.关键是你在二次显示仪表内是否设置高限位值?一般断偶在二次仪表显示-----.

                                                                                                    ccnaxm 2009-6-23

网友C:
使得

开路时显示最大值

网友D:
热电阻开路显示最大值。

热电偶开路接触电势是0v,不会显示最大值。

网友E:
应该是显示满量程

网友F:
显示什么那要看你二次仪表的设置情况了

网友G:
看在什么情况下,在仪表是--------,或UR.IIH在万用表是最大值

网友H:
不显示最大值,显示0,这是在操作员页面内,

网友I:
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装有现场温度变送器的话,热电偶补偿导线开路显示为你变送器最大量程的110%左右,热电偶补偿导线短路的话则显示现场温度值。

网友J:
不显示最大值,显示H   L

网友K(2009-07-28):
表述不够明确····鉴定完毕

网友L(2009-10-07):
这就要看二次表的设置了,

网友M:
从二型仪表开始,已经有开路显示:一般是在热电偶正端设置上拉电阻到电源,断偶时显示最大值作为断偶显示。

网友N:
开路的话,应该显示最大值.我单位有一个加热箱,热电偶开路显示的 是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