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120系列modbus协议通讯地址超出怎么办 ?

楼主(2009-06-16):
LG的PLC MODBUS协议M区域的对应地址只有H1000开始  H2000开始就是L区域

假设现在程序中 有了M1990这个地址被使用  如果读写这个地址  在MODBUS协议中如何表示  小弟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不了解

希望前辈们  可以帮忙 谢谢

还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PLC程序中 M2C是中16进制表示的  但为什么D200又是用十进制呢?

楼主:
各位前辈  可以指点下么》

网友A:
首先说明,K120的M最大到M191F,M1990是不合法的。

网友A:
M191F的MODBUS地址是H1BFF。没有超过H2000,不用担心。

网友B(2009-07-28):
有需要帮忙的 可以直接找我 加我Q 或者电话

网友C(2020-04-19):
找我 加我Q 或者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