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晶体管输出模块可以直接输出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吗?

楼主(2009-06-16):
我用的是三菱Q00 的PLC,我要控制十几个步进电机,能不能直接用QY42P晶体管输出模块来输出脉冲和方向两个信号给步机电机驱动器,如果不行是不是要用QD70P8模块啊

网友A:
普通的輸出是不能滿足脈沖輸出的條件的,有定位模塊就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也不會有人直接拿輸出去控制電機的,這樣太兒戲了.

网友B:
技术交流 资源共享 工程师的乐园 QQ 群 89257900

网友C:
我用FX2N晶体管输出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D:
可以的,没有问题,只是频率不能过高,控制步进是没问题了,我就用过的。不过可能要自己去写脉冲程序。

网友E:
关键看你怎么用了,如果要求不高就能用。反正QY42P的点多,先接着试试,如果性能达不到在用QD70P8不迟。

网友F:
我一般用FX1N-XXMT的直接输出到伺服放大器驱动J2S电机即可,无需定位模块或PG块

网友G:
可以的,没有问题,只是频率不能过高,控制步进是没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没有问题,只是频率不能过高,控制步进是没问题了,我就用过的。不过可能要自己去写脉冲程序。

有实践就有发言权。

网友I:
不行。普通点会受扫描周期影响。假如扫描周期2ms,输出频率最高只能达到250HZ。步进电机会抖动,运行不平稳。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没有问题,只是频率不能过高,控制步进是没问题了,我就用过的。不过可能要自己去写脉冲程序。

网友K:
你那电机同时动作不,如果不同时动作可以考虑切换方式输出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可以的,没有问题,只是频率不能过高,控制步进是没问题了,我就用过的。不过可能要自己去写脉冲程序。

有实践就有发言权。

网友M:
响应时间达不到要求,不能使用晶体管输出太代替定位模块

网友N:
这个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控制伺服步进电机

网友O:
没有问题,可以利用软件解决

网友P(2009-09-01):
响应时间达不到要求,不能使用晶体管输出太代替定位模块,可以利用软件解决

楼主:
响应时间达不到要求,不能使用晶体管输出太代替定位模块,只能用定位模块了

网友Q:
一个PLC只能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吗?FX2N-128的有两个高速输出,

那一个定位模块能控制几个步进电机?我想控制5个步进电机

网友R:
梦陨工控主营 特价变频器、PLC电缆、PLC电池、示波表等 产品,具体请进:httP://www.mengyun868.cn

厦门梦陨工作室*梦陨工控专营店
联系电话:15060705613 0592-6089061
Q Q:598963993 348582971
邮箱:wangdaojia01@163.com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金茂花园)海旺路77号201室

网友S:
呵呵;需要专用的定位模块才可以;